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

楼主(2012-11-06):
控能改成左右手都是油门嘛?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拆控 可以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控 可以改的

兄弟要买什么配件嘛?

楼主:
拿来飞云台不是很爽嘛?

网友:
你要干嘛啊?说个思路听听

楼主:
控制云台
字数少你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要买什么配件嘛?

不好意思。看错了,还以为你问 可不可以左右油门互换。
不过你说的那个也是可以的,就是买一个油门那边的总成 然后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