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4轴8电机用什么模式飞行?

楼主(2012-11-06):
请教一个问题,4轴8电机用什么模式飞行?  在一个轴上两电机是反向旋转还是同向旋转?谢谢!

网友:
同一个轴 上面的 上下电机是相反旋转的 一般的有X模式和+模式都可以飞

网友:
不是有共轴马达吗????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现在明白了,原来还有X8的模式

网友:
什么机架?

网友A:
楼主这机架哪里买啊,PM个地址

网友:
看来是没玩过双桨电直的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机架哪里买啊,PM个地址

模友之家就有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