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x问题,客服或老鸟解答!

楼主(2012-11-06):
我刚入了台天8x,但是在
模拟器
固定翼机型下有以下问题是否正常:1、第五通道只能打-100-87之间,正常应该是 -100-100;2、第7、8通道偶有跳舵现象,是否正常?3、将制式ppm改为pcm或其他2.4g,飞无法控制!

网友A:
坐等解答!

网友B:
将模拟器的摇杆设置从新设置一下,试试

楼主:
没有第五通道摇杆的设置!

网友C:
貌似模拟器都用的PPM,第五通道是开关通道,你校准的时候来回扳两下

楼主:
谢谢!板过,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