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区近两日GPS信号是否不太正常??WKM用户进

楼主(2012-11-06):
为了5~6号两天的任务,4日晚在汉口江滩做简单测试。开机,GPS读取星历后一切正常,断电再次开机,GPS秒定。
5日,武汉城区内黄浦大街附近,海工大附近,汉南地区,GPS全面崩溃,最佳状态也只是单红灯,加紫灯双闪。
6日,武汉黄陂一带GPS如前日一样不正常,下午在武昌依然如此
6日晚,永清街某30层高楼楼顶,GPS状况比白天略好,但最好状态也只是红灯单闪,加紫灯双闪。

问下武汉的WKM用户,最近几天GPS的情况怎么样???

网友:
帮顶,明天我开机看看广州的情况。

网友A:
GPS返厂尚未发回来,路过。说要五个工作日,不知道升级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返厂尚未发回来,路过。说要五个工作日,不知道升级什么呢

固件升级,然后会实飞测试。预计五个工作日左右。

网友B:
我广州的正常, 一分钟就蓝灯闪了

网友:
十堰这边很好啊,可能是需要开阔地带、高处起飞吧,在城区里一般都不怎么地,前晚在城**广场是闪一红的。

网友C:
大家想想要是WKM的GPS在软件上有错误信号的限制措施大家还用的着这么担心受怕吗?限制措施在信号不对了最多没有GPS功能,根本不用担心GPS因为丢星产生的可怕事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广州的正常, 一分钟就蓝灯闪了

蓝灯闪,失控了?

网友:
我今天飞的时候也出现gps模式下 自动飞走,赶紧切回手动,挽救回机器。大江应该出来解释一下(我的GPS是6月份之前带两个小眼睛的)

网友:
今天、广州、4楼开阔平台,30秒即有10颗星,这是从iOSD上看到的。

网友:
还好武汉的,我没有装GP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想想要是WKM的GPS在软件上有错误信号的限制措施大家还用的着这么担心受怕吗?限制措施在信号不对了最多 ...

支持你的說法

网友(2013-10-13):
楼主跑会汉口江滩看一下,也许你旁边有干扰什么的

网友:
10月12日、13日 汉口武汉关附近32层楼顶 iosd显示10颗星  几乎秒定  五个起落 飞行高度最高均超过160米

网友:
前几天去宜昌,搜星情况良好。是否是云层太厚的影响。不过话说这几天武汉天气应该不错啊。是不是GPS的插头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