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升级2.1后调机问题求教!!!

楼主(2012-11-07):
升级后要求循环螺距8°,是不是副翼摇杆的左右,上下 全部都需要是8°。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管我怎么调总是有一边摇杆打到底到不了8°。希望哪位老兄能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A:
无需纠结,打右或打左,任意选一个做参考即可,以同样数字设置前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需纠结,打右或打左,任意选一个做参考即可,以同样数字设置前后

因为升级2.1 后忘记重设锁尾方向。。。炸过一次6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升级2.1 后忘记重设锁尾方向。。。炸过一次600.。。

这个和你的问题不发生关系的。

网友:
3GX有点难弄啊

网友D:
设升降 副翼的循环螺距的时候,油门摇杆要在当中螺距为0度的时候,设定升降和副翼的8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需纠结,打右或打左,任意选一个做参考即可,以同样数字设置前后

感谢大名鼎鼎的千红大哥作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升降 副翼的循环螺距的时候,油门摇杆要在当中螺距为0度的时候,设定升降和副翼的8度

谢谢作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升级2.1 后忘记重设锁尾方向。。。炸过一次600.。。

呵呵你粗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需纠结,打右或打左,任意选一个做参考即可,以同样数字设置前后

千红大哥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调机完成后,,调螺距是在DIR模式时调。,还是在正常模式时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千红大哥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调机完成后,,调螺距是在DIR模式时调。,还是在正常模式时调?

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都是以DIR模式下为基准,正常模式的时候3GX已经参与修正了,所以是不准的

网友:
循环螺距出了DIR模式就不允许改动,集体螺距数值可随时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你的问题不发生关系的。

额。。我不是LZ啦,我只是聊聊我的失误啦~~~以前起飞前都检查下舵机,现在也检查锁尾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