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才发现直升机是个高精度玩具,一个微小的配件都能引发很大的事故。

楼主(2012-11-07):
此机装好,从来没有炸过,是什么机器偶就不说了。飞的时候突然这个东西断了,后果我相信大家都懂。同时请教如果正常保养直升机。

网友:
都大校了 才发现直升机是高精度玩具奥?

网友:
我表示无语啊

网友:
哦 看来这架飞机是劳累过度啊

网友:
太不安全了

网友:
直机只要有点小问题,就抖啊震啊什么都来。。。

网友:
赶紧让机子做检查了。和人一样,久了都会有些小毛病,可是这个小毛病就是至癌的。会让机子没得救

网友A:
我估计厂家都认为玩家在零件寿命到之前就会炸掉,所以零件的使用寿命都不会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厂家都认为玩家在零件寿命到之前就会炸掉,所以零件的使用寿命都不会长

哈哈  说得好

网友:
被操久了,能不出问题麽

网友:
别说,以前还整没想到过限位销会断.......

网友:
这是 JR E12的 伞尺?

网友:
辣椒哥本来准备收工了,在一群人的怂恿下又起飞,发生不幸……

网友:
劳累过度了··要检查检查··

网友:
我们飞的都是皮带版的E12,虽然是土的掉渣的设计,还是皮带安全啊!

网友:
哈哈 我也飞皮带版LOGO600 安全

网友:
哈哈哈,玩断了?接着来哦

网友:
这是JR VIBE 90SG,用的是YS120SR的发动机,估计是震的吧。

网友:
劳累过度了

网友:
辣椒的飞机,当时我也在现场呢。。飞机下还有个小朋友。。幸好楼猪神勇迫降成功!

网友:
··要检查检查····要检查检查··

网友:
JR和HIROBO的飞机,组装的要求非常高,需要调教的地方很多,调不好振动的厉害。
油机特别是离合器和发动机主轴的同心度要求非常变态。
我的电SY E12都调的要想吐了,装调机时间超过了50小时,目前还在静态中。

网友:
不论皮带传动还是轴传动这个地方都有可能出故障。不过皮带版的这个地方是用两个顶丝而不是一条pin

建议:

1. 如果是塑料齿轮,这个地方先用epoxy再上pin
2. 如果是金属齿轮,这个地方先用R48/609再上pin

整个尾传动系统的力量完全靠pin传递的话,如果飞的暴力,断三截是迟早的事情。

这个地方JR用的pin有问题,Hirobo类似的地方是用空心pin的,Hirobo前年曾因为在D3的尾轴上错用了实心pin还曾经召回过一次,现在JR的两款新E12都用空心pin了

另外就是排震,近身悬停肉眼不应该看到任何震动

网友:
如果是真直升机,每个零件都有使用寿命,寿命到了,即使没问题也应该更换,但是我们都是玩家,没那么严格,加上有些零件可能本身就有小问题,即便你留意保养有时候也难发现问题,所以出去飞就难免出问题了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多摔几次,一直用新零件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过度劳累。

网友:
自己有次就是因为一个球头松动脱落  损失30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