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做无刷电机

楼主(2012-11-07):
前段时间迷恋机械板块,现在数控车、数控铣、雕、各种工量具基本已经配齐,玩了一段时间忽然失去了玩机床的兴趣,应该做的东西玩玩了,得,先拿电机开刀,我经常用XXD的2212电机,就做个山寨版的2212玩玩,看看我做的和原厂的电机性能有什么差别。

最终的目标是做个巨大的无刷,15KW级别的,电动三角滑翔机用,2212练手先。

楼主:
XXD的2212电机外壳28mm,转子23mm(好像比别家的2212大了1mm),14片磁钢12×4×1.3mm,估计是N38耐温150度以上规格,轴上3.17mm,前盖四个7mm散热孔,定子为23×10,12槽,线径为0.21mm。

楼主:
初步设想:山寨的2212电机规格外径27.6mm,材料为国产的西南7075T6铝合金,转子为0.2mm的22×12,内孔10,铁芯牌号为日本川崎1200,线径采用0.53mm耐温180度无氧铜漆包线,磁钢N45耐温150度,轴承为德国产的R2-5 Z2 A3   3.175×7.938×3.571,或者小日本的,国产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这样做的话估计性能在国内无厂家成品和我比了,嘿嘿!

楼主:
以后我会做一个零件上一个图。

敬请期待

楼主:
对了,2212这个小电机要不要设计成3轴承系统?我一直怀疑两个内孔轴承不给力。

网友:
强帖占位先

楼主:
关于重量,我这个不太考虑,多了几克十几克的在2212级别的飞机上根本无影响。关键是马力要大,效率要高,飞久点,耐炸。嘿嘿,我基本上飞三次炸一次。

网友A:
双轴承就足够了。貌似转子外壳不是7075铝的,应该是与钢招边的金属,要做到漏磁少,效率才会高,再有就是矽钢片的材质、厚度,磁铁质量、牌号,轴承的质量,轴与轴承的配合,选用的漆包线纯度都会对电机的效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轴承就足够了。貌似转子外壳不是7075铝的,应该是与钢招边的金属,要做到漏磁少,效率才会高,再有就是矽 ...

两个前后盖上用7075铝合金的,中间的外壳是10号钢(电机外壳专用材料),特别是前盖的强度要大,否则运转起来在飞机激烈运动时要变形,相对于陀螺作用。我看网上几个前盖有几个巨大散热孔的电机是不是适合飞暴力的。倒是那个轴难搞,市场上很多是不锈钢的,强度不够,应该用热处理过的碳钢做。

关于磁间隙,我设计在0.1mm-0.2mm是否合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前后盖上用7075铝合金的,中间的外壳是10号钢(电机外壳专用材料),特别是前盖的强度要大,否则运转 ...

电机的轴,你直接在网上买就行,大把的,价格便宜。比自己车的精度要好。关于气隙,0.1-0.2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气隙对转子的动平衡,轴与转子、轴承的配合的要求也有关系。如果配合不好转起来,定子会刮磁钢。

网友A:
我感觉转子端盖打3的孔就可以了,轴与孔过盈配合,硬砸进去就可以,就是很难保证轴会不会偏。不知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

楼主:
市场上的外壳基本上用6系列铝合金做的,价格便宜,和7075的相差一倍。当然,强度也相差很多了。关于铁芯,我只能买到的进口1200规格的0.2mm的了,国产的我不太放心。普通电机的一般是0.35mm厚250或者300规格,价格也相差了一倍多。自己玩的,价格就不太敏感了。

网友:
矽钢片主要是决定铁损大小的,目前国内0.2的矽钢片已经算不错的了,少数发烧友才会选用0.1的。如果按你选用的这些材料,制作出来,价格不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转子端盖打3的孔就可以了,轴与孔过盈配合,硬砸进去就可以,就是很难保证轴会不会偏。不知你有没有什 ...

这个就要看你的加工工艺了,我前段时间做了个外壳,中间插上轴,测量铁壳外园跳动着0.01mm以下,大约在0.005mm左右,用数控机床一般能够保证轴和外园的同轴度

网友:
嗯,有数控机床,干活就容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轴,你直接在网上买就行,大把的,价格便宜。比自己车的精度要好。关于气隙,0.1-0.2是完全没有问题 ...

网上的轴上304的不锈钢做的,强度不够,不能用的,轴不是车出来的,是热处理后无心磨磨出来的,误差在正0.004mm--负0.012mm之间.

网友B:
看出来了,又一高手即将出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出来了,又一高手即将出炉了

门外汉,以前做机械的,现在玩电机了

楼主:
今天早上付了铁芯定金,2212的0.2mm厚度,川崎1200材料。到货后上图。

楼主:
今天其实是很郁闷的,出门就被交警罚了150。害的我一整天心情不佳。NND,国家穷疯了,想罚就罚。

网友C:
顶楼主,楼主基础知识很扎实,基本所有的理解都很正确,又一强人要横空出世了,轴楼主试试改用4mm的轴吧,网上有卖光轴的,挑那种硬轴买,4mm的轴承也便宜是,nmb的L-840zz就不错,定子10的孔,轴承座留边1足够,轴不要用304不锈钢,但是就电机厂家用的轴来说都是不锈钢的。不知道是什么牌号的,反正肯定不是304,轴往转子端盖里面顶可以上车床用尾座顶,转子端盖一定要做磁铁限位卡边,不然磁铁很难贴,贴磁铁用固化时间长的高温树脂,贴好磁铁再装轴,

网友:
楼主那镗刀好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其实是很郁闷的,出门就被交警罚了150。害的我一整天心情不佳。NND,国家穷疯了,想罚就罚。

哈哈哈哈,预祝早出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楼主,楼主基础知识很扎实,基本所有的理解都很正确,又一强人要横空出世了,轴楼主试试改用4mm的轴吧,网 ...

谢谢你的建议,我正想3.175mm的轴是不是够牢固呢,但是如果换4mm轴的话,那么轴承里面的滚珠就有点小了,在暴力运转中轴承很有可能吃不消,或者很容易磨损。在设计时,考虑了在最高速度下轴承滚珠是越大越好。3.17mm是最合理的选择了。如果3mm的就有点小。比如某某电机。

楼主:
机械加工完成的外壳,材料10钢。外壳未磨,未镀铬,未表面处理。

楼主:
是我 早些时间练手时做的,照片上的日期是因为我没有改相机时间。

楼主:
说到涂亮铬,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我想镀黑去,上面再激光打上很牛X的图标和规格数据。这样看起来就有点像高端的电机了。嘿嘿

楼主:
关于那个轴,我现在一直不知道轴的材料牌号,以前小日本电机上的轴我用锉刀都挫不进,太硬了。现在市场上的轴软的一塌糊涂。

楼主:
关于上面说的前盖上有磁钢卡边,我已经设计了,完全山寨XXD的,我还考虑要不要做另一边上也加个磁钢限位呢,我看有些大电机上这个东西,好像是塑料做的。小电机一般都是没有,估计小电机不需要。

网友:
15KW的得啥驱动?

楼主:
我现在也不知道,等以后大电机出来后问问做无刷电调的朋友。

楼主:
今天把一个报废的XXD2212,1000KV的电机拆了,仔细观察了他的绕线方法,发现是4×0.21mm漆包线,每个铁芯抓子是13圈,一组线圈总长1.75米,三角形接法。还有一个全新未使用过的2212,1000KV和朗宇2212的980KV的电机就不拆了,留着以后作对比用。他们的线径都是0.21mm,0.35mm的矽钢片,线圈都未侵绝缘漆固定。

接法图就是下面

楼主:
昨天咨询了一个做磁钢的厂家朋友,他说现在市场上的N45规格磁钢片国内基本上是没有的,很多是N42假冒的,反正你也分辨不出来。,算了。既然这样我就订购N42耐温180度的磁钢吧。

网友D:
我也想做,但材料不知道在哪有的买。我想做25左右的马达。

网友E:
楼主,我是新手,我真羡慕你有这些条件,包括知识面这么全,我也想做一个自己的电机。请问这些材料那里能买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做,但材料不知道在哪有的买。我想做25左右的马达。

25?你先查查市场上有这个规格的铁芯吗?如果一个产品的设计不考虑市场上现有的配件和材料供应,那他基本上就不是一个好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是新手,我真羡慕你有这些条件,包括知识面这么全,我也想做一个自己的电机。请问这些材料那里能买 ...

等我有空时为坛里的朋友做点电机零件给你们玩,反正我也是做着玩玩的。材料和加工方面毕竟还是我方便一点。

网友:
谢谢,其实我设计了一个无轴电机,就是找不到材料和会做的人。

楼主:
今天又定了耐温200度的压缩机专用无氧铜漆包线,国产的,0.23mm的0.35mm的0.62mm的0.53mm一大堆。估计2天能够到货了。

楼主:
嘿嘿,我这样的采购材料和加工,做一个就可以买100个普通的2212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