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UI NX4 油动直升机组装及调试

楼主(2012-11-07):
NX4组装起来并没有其他品牌油动机型的复杂和麻烦,很多麻烦的组件在出厂时就已经预组装完毕,而且组装的很用心,螺丝胶、润滑油都没有忘记加入,非常贴心。即使是头一次接触油动直升机的玩家,也可以轻松上手,看得出来设计师和厂家都下足了心思。

我们将会分成以下部分介绍NX4的安装及调试(未完待续)

一、机身部分安装

二、旋翼头及尾巴部分安装

三、发动机、离合器、排气管及油管安装

四、舵机陀螺仪等电子设备安装

五、定速器安装及设置方法

六、GAUI Mini-VBar设置

七、试飞及发动机调试

一、机身部分安装

NX4左右两块侧板的尺寸和版型完全一样,没有左右之分,提高零件通用性。

侧板的切割工艺继承了泰世一贯的优秀做工,定位准确且无毛边;即使是这款500级的小油机,用料也一点不含糊,板材是选用全碳。

主轴固定采用了上下双轴承座设计,轴承型号为很常见的688ZZ。带有凹槽的是上轴承座,凹槽是用于安装十字盘导轨。轴承座安装时,记得要注意正反面安装方向。

轴承座螺丝固定孔增加了定位台阶设计,减小轴承座与侧板组装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移,保证主轴贯穿后同心度不变。当然,这种设计同时需要侧板的精度足够的好。

机身其它板件,包括电子设备安装板、陀螺仪安装板、塑料BEC/定速器固定板和机身连接支柱。

尾传动伞齿固定轴承座,组装过程中注意轴承座的正反方向。

尾管夹座的造型与泰世其它机型如出一辙。

NX4与同门师兄X系列一样都采用了“盒”式机身结构,模块化程度很高,机身紧凑却不失强度。

由于是油动版的缘故,传动取消了X4的二级传动结构,传动系统变得更简单。

合上另一块侧板,并装上舵机固定座,前舵机的安装方式与X7类似。
尾变距拉杆摇臂则固定于尾管座下方,让尾舵机安装于机身前面位置,使电子设备更集中,布线、维护都更方便。

NX4的机身看似很苗条,其实强度并不低。

泰世这次别出新意的加入了红色螺丝垫圈,这样的点缀更具动感。

造型独特的塑胶片为BEC或定速器固定支架。

离合器内的来令片出厂已经组装完毕,省去了玩家倒腾AB胶自己粘合的麻烦。

离合器内的单向轴承已经上满了专用润滑油。

离合杯、启动轴以及轴承座。启动轴轴承座采用双轴承结构,3点固定方式,使离合杯定位更准确。

启动器插头在顶部用机米螺丝锁紧。

楼主:
将离合器组件插入机身。注意看侧板离合杯右侧的小槽是定速器探头的安装孔。

发动机风扇和风扇罩

GAUI的商标无处不在

风扇罩假组装。发动机的安装请看后页。

底板和固定支柱

NX4采用了新款的脚架,线条更加硬朗,与电动版X4和X5的新款脚架相同。

在与底板结合的这一面增加了固定卡位槽,方便定位,扭动螺丝的时候脚架再也不会跟着一起转了。

正常的安装程序,是在发动机安装完毕后才能安装脚架和底板。不过我们想更早呈现NX4的形态,也不介绍多花一些功夫。

机身基本组装完成,可以站立起来。脚架可以向前或向后安装,按个人喜欢选择。

头罩固定卡口采用双面胶固定在底板前端。3点式头罩固定方式牢固可靠,同时使头罩安装或拆卸更方便,也避免了4点式固定设计,安装或拆卸头罩时,手容易被排气管烫伤。

油箱组装

先用内油管把重锤和的油箱口套环组装到一起,内油管需要经常检查使用情况,如需增加油管的使用寿命,可以在油管与零件的接口位置,在外面再套上一层更大直径的油管。

重锤的吸油嘴挺大,保证供油畅顺。

将重锤装入油箱内

油箱的左右固定护板上有避震胶圈

在把组装好的油箱放入机身前,应该先把油管接好。油管的具体接法,请参考后面的发动机安装篇。

另一边的护板也安装到位

二、旋翼头及尾巴部分安装

NX4的无平衡杆旋翼头和电动版X4完全一样,并出厂已经组装完成。建议检查螺丝的上胶情况,特别是横轴螺丝!一体式中联的设计短小,强度极高,想把这个中联炸坏难度不小。主轴与中联之前也采用多点固定,比单纯的单螺丝固定要可靠得多。

大桨夹和大哥X7、二哥X5一样是分体式设计,炸机成本也得以降低。分体的桨夹摇臂相当粗壮,跟X5有得一比。桨夹摇臂的螺丝都有上螺丝胶。桨夹摇臂固定槽内的小孔,是推力轴承润滑油的注油孔,即使不拆开桨夹轴承,也能给推力轴承注入润滑油。

十字盘的激光雕刻改成空心图案,而非X4的实心。

十字盘轴承可拆卸更换。

大齿盘单向轴承座出厂已组装完成,单向轴套取消了X5那种卡簧卡口设计,安装、维护更加方便。

单向轴承一样涂满了厚厚一层单向轴承专用润滑油。

大齿盘和小齿盘各有自己的固定座,通过中间的单向轴套连接到一起

一体化尾波箱成为GAUI X系列直升机的特色之一,尾轴同心度高,强度更不在话下。

尾波箱、尾传动轴等组件出厂已经组装完毕,用户组装的过程变得更简单。

不放心工厂组装的玩家可以转动尾轴看轴传动是否顺畅。

将尾变距组件以及尾桨夹组装到位

不锈钢尾中联是外丝设计,尾桨夹使用的是自锁螺母锁紧。金属尾桨夹是3轴承设计,运转顺滑且没虚位。

尾垂翼和平衡翼都是全碳纤维材质,没有偷工减料。

NX4的头罩采用了泰世机型流行的全包式设计,并有知名厂商ZERO生产,材质及喷涂工艺出众。

细节也一点不马虎

楼主:
这款NX4套装内包含有X4的大小碳纤维旋翼。

将尾巴、旋翼头与机身组合在一起。安装尾巴时,请注意调整尾传动对转齿轮的间隙,间隙要尽可能小的同时保证传动顺畅。

尾旋翼部分

空机组装完成

楼主:
继续占楼层`占楼层`占楼层`占楼层`

楼主:
顶起顶起!顶起!顶起!

楼主:
字数限制@@@@@@限制限制

楼主:
预留位置######预留位置

网友A:
顶!!!全套多钱啊?

楼主:
继续占位子啊!!!

楼主:
不要插队哇======

网友:
加速加速,加速了就不插队,哈哈

网友:
抓紧直播!!!!!!!!!!!!!!!!!!

网友:
喜欢,很精致的小油直,装OS37飞3D不错

网友:
终于出来了~~~~~~~~~~~

网友:
好喜欢哦 帮顶

网友:
骚货
字数不够你妹

网友:
已在贵网站看过~~~

网友:
好机。不过现在改电了

网友:
好漂亮啊!!!!原来是500级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NX4套装内包含有X4的大小碳纤维旋翼。

将尾巴、旋翼头与机身组合在一起。安装尾巴时,请注意调整尾传 ...

好东西啊,口水一地。

网友:
可惜太贵了,不然进一架,太喜欢了

网友:
毒毒毒毒毒毒。。。

网友:
谁能告之需多少米?多谢!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特别是 离合器 部分,,

请楼主给出 离合器产品的部件编号 以便单独订购。

网友:
机器不错,就是太贵了,空机加电子设备加发动机6700人民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插队哇======

轻轻问一下X4能带这个头罩吗?X4只有一种头罩郁闷!

网友:
先顶后看,不知字数够不够

网友:
头罩真难看

网友:
感谢豆皮,已经收藏了

网友B:
现在套机好像涨到7400了,真是无法接受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套机好像涨到7400了,真是无法接受啦

原来的super combo是6700因为又多了副油箱和电子点火又贵了700……

网友:
发动机呢,楼主。。。

网友:
感觉贵的,可以买空机自己组,选便宜点的电子设备和动力设备,5000搞掂没问题。

网友C:
有没有 有副翼版本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 有副翼版本的啊?

暂时没有。
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凑字

网友:
感觉太贵了,座等降价或二手。

网友:
台灣也剛開賣 價錢 我覺得很超值 一分前一分貨(是錢 不是前)

网友:
物超所值啊~~~~配套的質量很优

网友D:
口水一地啊啊啊啊

网友E:
问下没买过泰世的机子准备上呢~!说明书的安装尺寸标的准吗~!比如说连杆的长度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