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ogo400,500,600分别是用几S多少mha的电池?

楼主(2012-11-07):
请教logo400,500,600分别是用几S多少mha的电池?谢谢

楼主:
买电机不得不考虑电池,手头有3s2200,6s2600,6s5000

网友:
400~600都可以用。。400用6S 貌似500也是6S。。。600是12S

楼主:
6s5000的能用在500上吗?

网友:
5000貌似放不进吧。。。4000好像可以。。

楼主:
5000貌似放不进吧。。。4000好像可以。。

谢谢,这下又纠结了,想在NX4和logo里选一个的,先上哪个呢

网友:
晕 NX4 和LOGO  不同类的 有必要纠结吗

楼主:
纠结先上哪个,现在消费要慎重啊

楼主:
哎~学习的多上课的少啊

网友A:
LOGO 400SE  两种配置可选(500级别动力 使用2650电池 搭配425桨比较适合)(500+动力 使用3300电池 搭配470桨比较适合)
LOGO 500    (4000-4500电池550级动力 520桨)
LOGO 600   (3300 12S 电池搭配600MM桨比较适合、4000  12S 电池 搭配610-630桨比较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O 400SE  两种配置可选(500级别动力 使用2650电池 搭配425桨比较适合)(500+动力 使用3300电池 搭配47 ...

谢谢指教,看了一圈现在又看上600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