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钻孔 钻完孔比钻头大怎么办

楼主(2012-11-07):
有的说钻头的磨    但不知怎么磨请指教

网友:
哈,钻孔比钻头小我就服了你。主轴跳动,尾座不正,钻头偏磨,进给太大,还有钻套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钻头磨的偏心

网友:
直接买更小一号的钻头

网友:
钻头钻孔本身就不是精密的事情。。。。差不多就行了。。。

要精确就镗吧。。。

网友:
先钻小孔,再扩孔,基本上能+0.1内

网友:
钻头的精度向来不会太高

网友A:
磨钻头确实是个技术活,现在的钻头实际尺寸都比公称尺寸要小一点点,最好先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磨钻头确实是个技术活,现在的钻头实际尺寸都比公称尺寸要小一点点,最好先量一下。

一会儿实测派来找你。这说法太不严谨了

网友:
麻花钻钻孔本身精度不高。沙发说的很全面。

网友:
一般先用中心钻,再用小钻这样好些,钻头切削刃不对称,

网友:
钻夹头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