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台车床怎么样?

楼主(2012-11-07):
性能与用途: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采用弹簧夹头快速夹紧装置,快速手扳式操作,电机直接带动主轴运转,定位控制车削,能加工内外圆柱面、割槽、切断、圆锥、钻孔、绞孔、攻丝、套丝、铣磨等功能。广泛应用于仪器仪表、电器、汽车、摩托车配件、五金工具、高教用品、影视器材、电机阀门、水暖管件、轴承套圈等轻工小五金行业中小零件、小轴类的理想设备。被誉为万能机床。

主要参数:

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mm:220

拖板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mm(旋转刀架):60

弹簧夹头最大通孔直径mm:35

主轴通孔直径mm:43

大拖板最大移动长度mm:135

小拖板最大移动长度mm:70

床身导轨长度mm:460

主轴最高转速r/min:1800

电机功率KW:1.5

尾座轴套筒孔锥度 :莫氏2号

加工螺距mm:公制:0.5-3

             英制:11牙/吋 14牙/吋

净重Kg:118

外形尺寸(长×宽×高)mm:1250×450×480

有用过的吗?通孔比615大点

网友A:
大拖板最大移动长度mm:135
挺小啊

网友B:
有些通孔还有65的呢!不知道LZ用来做什么!?

网友C:
我觉得手板车最大的亮点。。。就是有些通孔真TMD的大。。。。。

在网上看过两百通孔的,床身却非常小。。。。。

网友D:
可以改个数控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通孔还有65的呢!不知道LZ用来做什么!?

想加工直径35的铝棒  有不想买大床 所以就找通孔大的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手板车最大的亮点。。。就是有些通孔真TMD的大。。。。。

在网上看过两百通孔的,床身却非常小。。 ...

是挺大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改个数控玩玩

可惜没那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拖板最大移动长度mm:135
挺小啊

通孔35以上就OK了

网友:
还是车床好用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孔35以上就OK了

通孔啥用,你用夹筒才有用,你装卡盘的话你知道多大的卡盘才有35的通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孔啥用,你用夹筒才有用,你装卡盘的话你知道多大的卡盘才有35的通孔么

我不太懂啊…望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懂啊…望指教

不是指教,俺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安装卡盘的话卡盘通孔太小你车床通孔大就浪费了不是么,据我所知130的卡盘通孔也不过30,你用35的通孔啥用

网友E:
可以用夹头  40的夹头都有的  不是只有卡盘能夹东西。   我收了个仪表车 就是50的通孔  40的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指教,俺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安装卡盘的话卡盘通孔太小你车床通孔大就浪费了不是么,据我所知130的卡盘通 ...

你这段话可能让我少走一遭弯路!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夹头  40的夹头都有的  不是只有卡盘能夹东西。   我收了个仪表车 就是50的通孔  40的夹头

每加工一种直径的零件是不是都要配一个夹头?

网友:
夹头很便宜的   手板车就是给量产设计的  夹头有点很多呀 比如转速可以很高

网友F:
看楼主既然不太懂,DIY就不要买手扳车啊,这种是工厂大批量生产用的因为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可以大批的装备车间,使用是靠靠山来定位的你买回来怎么精确加工工件直径

网友G:
最好啥工具都有,手板也是一样,各有特点,价还不贵。新的很多(二手市场)。就是现实生活当中,钱--地方大小的矛盾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楼主既然不太懂,DIY就不要买手扳车啊,这种是工厂大批量生产用的因为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可以大批的装备车间 ...

哎…想省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啥工具都有,手板也是一样,各有特点,价还不贵。新的很多(二手市场)。就是现实生活当中,钱--地方大 ...

地方大的很!私房也就这么点!

网友:
干啥都是天生的。我是从小就好这口。你那要是地方大,网上,当地,留意划拉,花的不多,还整的挺好。也能检漏,勤学苦练,发财的机会有的是。靠的就是真功夫。

网友:
不会省的 到时候买回来你还要加丝杠什么的 还需要铣床才能改 ,4000以内买台村姑车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