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8电池问题

楼主(2012-11-07):
今年2月份入手的XG8,用到现在
电池
的问题很让我头疼,以前充满电7.1V左右,电压掉的很慢。现在,充满电很难达到7.0,都是6.8 6.9V左右,然后很快的两分钟内掉到6.6V!请问同用XG8的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换电池吧
别闹别扭的发的方法的方法

网友B:
电池经常要更新的

网友C(2013-01-03):
磷酸铁锂电池 标准电压3.2v*2=6yue4riv。

网友C:
6yue4ri伏

网友C:
6点4伏。 自动生成6yue4riv

网友D:
我用的就是XG8,不过我很少能够冲到7.1V最多就是6.8V很快就会掉到6.5V左右,不过最后总时间还是有4和小时左右,不晓得是我的正常,你的超长发挥,还是我的不正常........,不过我问过,好象XG8的电池只能用4饿小时左右

网友D:
补充一下,好象磷酸铁锂电池跟天气有影响

网友E:
锂铁电池充电的时候虚电压是比较明显(0.2V左右),不过只要使用时间够长就行了

网友F:
差不多4小时左右

网友G:
够啦谁一天飞4个小时的

网友H:
从新买控电吧

网友I(2013-02-04):
4个小时足够了。 如果真的能飞的更久,多准备一块也行。

网友J:
我的也一样,所以基本不知道究竟用了多少电~~每次都显示6.6V左右。。。~

网友K(2013-03-17):
我的,满电才6.6好像

网友L(2013-04-18):
看楼猪的7.1 我还以为我的出问题了.我的新的来了就是最多6.7

网友M:
我的第一次充电充满是6.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