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naza+GPS永远只闪三红一绿,求解?

楼主(2012-11-07):
我的naza+gps上电自检后一分钟左右会快闪一会绿灯,之后就一直闪三红一绿,无论在多开阔的空地上等多久,也不会出现只闪绿灯的状态,推油门起飞后是闪三红两绿,请问我这个是什么情况?有救么?

网友:
GPS星数不够,最近天上GPS卫星的状态一般般。

网友:
GPS信号不够好

网友:
检查gps电缆接头。试试校准罗盘。如果校准时发现卡在白灯过不去,可以确定是电缆问题

楼主:
刚才校准了罗盘,都通过了,但依然是3红1绿的闪,但用手持GPS搜星发现,在相同位置有7~8棵星星可用,郁闷了……

网友A:
和我状况一样 郁闷啊 楼主哪里的?

网友:
我这几天飞naza都是全绿灯,gps信号很好啊。。。。。

网友B:
炸过机吧!GPS内的天线炸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状况一样 郁闷啊 楼主哪里的?

我在广东佛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过机吧!GPS内的天线炸坏了!

回楼上,是曾经在2米高的地方炸过一次,GPS不会这么脆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是曾经在2米高的地方炸过一次,GPS不会这么脆弱吧

肯定是!你打开GPS外壳应能看到里面的陶瓷天线炸裂了!

楼主:
今晚回家动手术,看看是否烂了陶瓷天线,如果真的烂了怎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回家动手术,看看是否烂了陶瓷天线,如果真的烂了怎办呢?

有二种解决办法:一,返厂。   二,在陶宝上买一个换上,20元左右!

网友B:
我换过多次了,如需要可给你陶宝地址!要买25x25x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换过多次了,如需要可给你陶宝地址!要买25x25x2的。

感谢楼上,陶瓷天线确实碎成了六块,真是杯具,请问楼上淘宝地址?

楼主:
还想问问40138,我手头上有25x25x4的陶瓷天线,除了外壳盖不上,请问能用否?

网友:
还有这情况,我新买的一套,也是一直3红一绿,不会也悲剧了吧,等哪天找个开阔地好好试试先

网友:
我的NAZA从来就只会闪三红一绿,13楼的贴个淘宝链接看看,谢谢了!

楼主:
25x25x4的陶瓷天线已经换上,盖子盖不上了,室内靠窗户测试,一分钟左右可以两红一绿,看来应该可用,改天室外试飞,看看方向性是否正确!感谢各位的宝贵意见

网友(2013-01-21):
如果是炸机之后才出现这种情况的,就是可能摔坏了线,之类的,正常情况下这样,有可能是哪个地方GPS,卫星,信号差。

网友(2013-12-04):
引用 网友B:
我换过多次了,如需要可给你陶宝地址!要买25x25x2的。

能不能给我一个地址,谢谢

网友:
绿灯连闪为飞机记录返航点, 至于你的3红1绿, 绿灯1闪失GPS模式下所有杆位在中, 双闪是有摇杆不在中位(可以理解为你在操作,悬停不动摇杆也是单闪)。 3红灯为GPS搜星状况,你这个现象是GPS信号不好, 或者GPS存在问题即搜不到星, 建议选择空旷地带,远离城市高压线,看是否还是搜不到星, 一般3分钟为限,另外天气状况也可能影响搜星, 选择晴朗天气午后最佳。如果还是一直3红, 说明GPS有问题,建议返厂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