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铣铝板

楼主(2012-11-07):
加工个安装板,铣个128*85*1.9的平面,先加工个木板做固定平面,铝板正好放进去
用的是R2的球头刀,雕刻机的强度不好,感觉用球头刀受力要小些,行距0.5mm,下切0.15mm,F1000,转速大概6000

楼主:
晚上还要用直刀把边铣一道,现在边是圆弧,还不能装配

网友:
密密麻麻的刀路。。。。雕刻机肯定在大喊,累死了累死了。。。。。

平面加工,,还是飞刀来的最快。。。

楼主:
没飞刀啊。。再说是凹下去的平面,飞刀不好用吧,转角的圆弧太大

网友A:
手感有波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感有波纹吗

有波纹感,现在是R2球头刀0.5行距,打算晚上先0.2行距走一遍

网友:
还是用平刀精光一刀比较好!用小刀没问题的!

网友B:
球刀受力更大,平刀好

网友:
球刀光刀的时候好像行距是1%还是10%的样子,那效率是相当低的,可以直接用同样直径的立铣刀比较好

楼主:
昨晚0.25行距,看到是有条纹,手摸上去没有波纹感,很光滑

网友:
挺好的啊,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刀受力更大,平刀好

刚才研究了下,R2球头刀下切0.15mm,最大的削切宽度为1.521mm,即在第一刀下刀时的削切宽度,相当于直径1.521的直刀,但刀杆却有4mm,所以受力要比平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銑平面幹嘛不用平底刀,要用球刀,你間距再小銑出來也有殘料餘留阿。

雕刻机不够结实啊,不得以的做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研究了下,R2球头刀下切0.15mm,最大的削切宽度为1.521mm,即在第一刀下刀时的削切宽度,相当于直径1 ...

读书太多,用过你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书太多,用过你就知道。

当然试过了,我先是用4mm的直刀走了2行,也是0.15mm的深度,0.5mm的行距,刀在铝板面上跳舞,整个z轴都在颤,换了R2球头刀就好多了

网友:
我不跟你说话了

网友D:
冷却用的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