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可以在平板电脑上玩么?

楼主(2012-11-07):
请问下各位大侠,遥控器可以连接平板电脑上玩模拟器么?

网友:
你能按上,能插上当然就能

网友:
哈哈,楼上回答的好,呵呵

网友:
关键是要能插上

网友A:
如果是基于X86架构的windows系统,是有可能的,例如微软最新推出的Surface PRO版,注意是PRO,不是RT!不过价格也很惊人...
如果是基于安卓什么的ARM架构,那通常情况下是不能的,因为模拟器也需要加密狗一类的来配合,很显然这类平板不具备这类功能,而且貌似安卓、windows RT平板上也没人开发这个

如果楼主的确想用平板玩,那就考虑考虑采用英特尔cpu的win8平板吧,X86架构的是可以玩的!

网友:
虽然楼上几位很能调侃,不过说的也很对,ARM架构也好,X86架构也好- -前提都是你的模拟器能安装上,你的遥控器能插上...不过目前的模拟器似乎全是X86,ARM的貌似可没有...

网友B:
虽然不能像电脑上那样玩模拟器,
但是平板电脑还是有几个模型的模拟器玩的

下面几种 大家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基于X86架构的windows系统,是有可能的,例如微软最新推出的Surface PRO版,注意是PRO,不是RT!不过 ...

说很很好,这个就可以。。。

我的USB模拟器和天地飞6+解密狗都可以用,不过要注意平板的散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很很好,这个就可以。。。

我的天,还真有直接使用x86的平板?这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还真有直接使用x86的平板?这是什么型号的?

ThinkPad X200T(X系列所有带T结尾的都是平板)
Win7 + Reflex XTR 模拟器

严格说来,这个才是平板电脑,其他的准确说应该叫MID,设计用途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hinkPad X200T(X系列所有带T结尾的都是平板)
Win7 + Reflex XTR 模拟器

MID指的是5~7寸,平板是9.7寸以上...好吧,你的是个平板,不过玩起来怎么样?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D指的是5~7寸,平板是9.7寸以上...好吧,你的是个平板,不过玩起来怎么样?卡么?

用平板自带12寸屏幕玩不卡,但接在1920x1080的投影上有点点卡。。。
另外,用电池模式又点卡,得插电源运行,散热也得加强,这个模拟器的确很耗资源。
酷睿2 SL9300/1.6GHz双核处理器 + 4 GB内存 + SSD

的确就是你说的架构和操作系统的问题。。。。
只要能运行Windows系统的一般就行;安卓什么的设计目的是播放器、浏览器。。。

理论上这个也可以运行,但速度太慢了。。。。
5寸800x600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能像电脑上那样玩模拟器,
但是平板电脑还是有几个模型的模拟器玩的

这是什么名字的游戏啊,

网友:
我玩的安卓模拟器...有航模的,有真飞机的,触屏或者重力感应,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