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叠加图像字体不正常

楼主(2012-11-07):
收到IOSD装机一试。叠加视频后竟然字体就模糊了,各位有没有这问题出现过呢?图传取电是用IOSD的摄像头输出12V的。也试过单独接3S电池还是一样的问题。请DJI出来解释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情况,表示关注,DJI讲了,会很快出新的固件修正的。

网友A:
试一下:
(1)不经过图传,直接将iOSD的信号输出到监视器,看看情况有无改善;
(2)更换视频源,将找个摄像头连接到iOSD,看现象有无消失;
(3)换个别的监视器看看;

网友:
明后天我S800的IOSD+5.8G图传就到位了,到时试试。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的 我用的Z15输出
只要一开相机,osd就有乱码出来 汉字啊,日文啊什么的满屏幕串
用着用着osd就测底不显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的 我用的Z15输出
只要一开相机,osd就有乱码出来 汉字啊,日文啊什么的满屏幕串
用着用着os ...

您好! 你说做好防干扰就可以了,我也用的罗美1.2G图传。这个图传只能用Z15的GCU供电,那一端接云台视频信号和给图传电源(GCU),另一端接图传发射信号,也就是说有一路线是罗美直接和GCU相连的,另一路是GCU通过OSD再到罗美的。是这样连接吗?那怎么用锡箔纸来抗干扰呢?还是不太懂,求知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 你说做好防干扰就可以了,我也用的罗美1.2G图传。这个图传只能用Z15的GCU供电,那一端接云台视频信 ...

我是把gcu的红色供电线挑出来给了罗美,我也不知道用锡铂能不能解决问题,下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
(1)不经过图传,直接将iOSD的信号输出到监视器,看看情况有无改善;
(2)更换视频源,将找个 ...

这段时间有空按照假行僧的建议做了 1 、3 的测试。由于考虑是配套Z15使用的,所以没想过用摄像头测试输入信号问题。 不经图传连接到显示器,闪烁故障依旧,更换了三个显示器也是一样。显示器是市面常用的模拟7寸屏幕,和数字高清的7寸屏,经过图传测试,三个显示器故障还是一样,希望DJI给个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