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WC】试飞开启自稳后往左偏

楼主(2012-11-07):
昨晚试飞MWC
主要测试自稳、定高、磁定向。
自稳下来姿态是蛮正常……就是老是往左飘……各种传感器也进行重新校正了,自稳开启的情况下,起飞就往左侧飘过去了。
后来在家连在PC上开GUI看,推油门,发现右侧的两个电机明显比左侧的要大。调了很久不得其解,只能Reset了一次,结果正常了,周末再去试飞一下。
想请教一下,出现这种漂移会是由于PID的调整造成的吗?传感器的校正都做过,也都是平地的(除非我家楼是歪的了……囧)
顺便求哪位大大的同是F450机架(2212电机+MWC)的PID参数参考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这情况,全油门时,左侧两个大约1700左右,右侧两个大约1800左右

网友:
飘属于正常现象...风啊,,振动啊..之类的都会造成..只要不是特厉害就好...

网友:
试过acc trim么(加速计校准微调)

因为在水平表面上校准后未必是飞行的水平(机架的误差)所以要微调

http://www.multiwii.com/wiki/ind ... ation_Accelerometer
Accelerometer (Acc) Trimming - Also called auto-LEVEL trimming - FIRST do after the GYRO & ACC calibrations and normal ACRO trimming (see above) using the Tx trims.  LAND.   Switch over to LEVEL mode (Gear Switch).   Take off and mentally note the way the copter wants to drift - DO NOT TRIM THE TX  - Land - The final ACC trimming procedure (below) is this -DISARM (see above - the Green LED will go OFF) Move the THRO to the 'Learn Position - full up) - in this example the copter was moving back and right - so ; using stick-banging - move the cyclic (right stick) up once (led blinks) - then left once (led blinks) - these alterations are saved to the CPU memory.  ARM again - hover and repeat the process until the copter hovers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