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能启动 但就是显示不了界面 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07):
启动一切正常  也能够听到声音 就是无法显示图像 win7任务栏的缩略图能看到界面

网友(2013-01-14):
是不是没有装完软件呀!
应该还困装一个升级包才可以打开的。

网友:
手机党看图挂了…

网友A:
鼠标放在任务栏 等小窗口弹出 在右键最大化..
问题可能处在楼主下的3D软件上(iZ3D Driver)把这软件设置为 禁用立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放在任务栏 等小窗口弹出 在右键最大化..
问题可能处在楼主下的3D软件上(iZ3D Driver)把这软件设置为 ...

多谢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