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来论坛了,上来请教下同步轮同步带问题,请高手给支招

楼主(2012-11-07):
想做一个皮带滑台,有效行程60厘米,做往复运动,让他能一秒跑一个来回,需要几比几的同步轮啊,多少转数的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请问能实现吗?或者给个可行的办法让他能一秒跑一个来回,高手们请给支下招,谢谢

网友A:
这种往复机构何必用同步轮。。。。你这样弄还得让电机正转反转的,,,还得一个控制器。。。都是成本啊。。

能用简单机械解决的,,就不用电子的,,,因为机械比电子可靠直观。。。

旋转的轮子就可以让平台往复运动,,,调节杆子支持点与轮子圆心的距离,就是调节了往复的行程。。。

动力就用一个普通减速电机,然后收一个便宜的变频器来调速。。。让轮子一秒钟转一圈就行了。。。

楼主:
这样做这个轮子太大了啊

网友:
简单算一下,每秒60CM,比如你需要同步轮周长是10CM,那么就需要每秒大约6转,就是每分钟360转,还需要一个加减速的过程,伺服电机这方面比步进电机优秀,如果负载轻的情况下,而且同步轮的周长够大,步进电机也可使用。

网友:
喔忘记是来回了,那么行程是120CM了

网友:
有点难,惯性太大。

网友:
楼主至少应该给个滑台载重的参数,不然真不好做啊,如果几百克的话,难度很小,但上了公斤级别,就有点困难啦,整个滑台体积都会变得很大。

楼主:
载物最多1公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往复机构何必用同步轮。。。。你这样弄还得让电机正转反转的,,,还得一个控制器。。。都是成本啊。。 ...

老将出马,。。。。

网友:
一秒钟一个来回,多大的惯性啊.
如果我设计,会考虑使用气动或者液压,既匀速,转换方向也利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