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016主轴有必要换成两个圆锥滚子轴承吗?

楼主(2012-11-07):
7016主轴已经拆开,一端是圆锥滚子轴承,另一端是类似深沟轴承(有一侧外圈很薄),另一端这个匡量严重。
问题一:有没有必要都换成圆锥滚子轴承?比以前会有好处吗?
问题二:以前的圆锥滚子轴承不好拆卸,这个轴承磨损是否可以通过调节压紧螺帽来解决?
谢谢!

网友:
我认为保持原来的设计省事,直接换轴承得了。

网友A:
这主轴我是没拆过,但听你说的:另一端是类似深沟轴承(有一侧外圈很薄),这应该是角接触轴承,次轴承不预紧时是有较大旷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主轴我是没拆过,但听你说的:另一端是类似深沟轴承(有一侧外圈很薄),这应该是角接触轴承,次轴承不预 ...

请问这个轴承从一面稍微用力就可拆散,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轴承从一面稍微用力就可拆散,正常吗?

角接触轴承是可以拆散的,新的时候紧一点,磨损后就很容易拆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接触轴承是可以拆散的,新的时候紧一点,磨损后就很容易拆散了。

现在磨损到可以拆散这个情况,有没有必要换新的?这么个轴承大约多少钱?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磨损到可以拆散这个情况,有没有必要换新的?这么个轴承大约多少钱?谢谢!

你看看珠子有没有磨花,内外圈轨道上有无坑点,轴承不贵的,几十元不等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珠子有没有磨花,内外圈轨道上有无坑点,轴承不贵的,几十元不等都有。

珠子没有磨花,内外轨道也没有坑点。这么说就不用换了?

网友:
什么7016?什么7016?

网友B:
           轴承洗干净后拧紧并帽,拧到轴向感觉不到间隙同时轴可以顺畅转动为宜,打表才能决定轴承换不换。角接触球轴承没必要换成圆锥滚子,在承载力满足前提下,能用角接触尽量不用圆锥滚子。HRB的P5级几十块钱一个,一般来讲同规格角接触要比圆锥滚子价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洗干净后拧紧并帽,拧到轴向感觉不到间隙同时轴可以顺畅转动为宜,打表才能决定轴承换不换。 ...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什么牌子的7016啊上个图瞅瞅吧,我看你拆机头拆了好几天了

网友B:
个人觉得如果做好专用工具,主轴轴承还是很好拆的。我的7025主轴拆了几遍,现在连主轴都换了,开始的时候也是摸索请教,但这些结构简单,动动脑筋拆一遍基本就驾轻就熟了。松掉尾部螺帽,握住主轴套,用橡胶锤敲花键尾部,后轴承就拿开了。这时主轴和主轴套分离,主轴前面带着半个圆锥滚子,主轴套里两端各有半个轴承外圈。主轴前段那个好办,找个比主轴前端直径略粗的管子,把主轴竖直向下插入,敲尾部花键,慢慢顶出,注意,主轴中下部那个拆莫氏刀具用的扁孔,因为经常被楔铁插入敲,扁孔周围会有变形,会比主轴前端轴承内孔稍大,一定要先用锉刀或油石打平(有的主轴设计这段直径比主轴轴承内孔台阶直径小,这个问题就不存在)。然后就是主轴套里轴承圈,这个我用丝锥磨了一个钩状的工具,慢慢敲,可以撬出来。另外就是拆这些时一定要用软锤,橡胶锤木棒铜棒等,不要图省事方便,这个很关键。轴承怎么敲也不会坏,轴也不会坏,但是主轴这种精密的细长件,有一点肉眼不可见的变形,体现在回转精度上就很严重了。软锤不管怎么敲,主轴形变,瞬间弯了一下又弹回原状,铁锤一下抡下去,挠性形变了就恢复不了了。
其实你打完表看看就知道,不过要做好准备,这个主轴精度可能高不到那里去,我的7025换了主轴和轴承一套,尝试调了调,近主轴端打表仍有3丝径向跳动。如果你打出了跳动不是很大就不用换了。如果要换,我可以推荐一家自己经常光顾的淘宝哈尔滨轴承店,我觉得还可以。不过可能涉嫌广告,这里就不发链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如果做好专用工具,主轴轴承还是很好拆的。我的7025主轴拆了几遍,现在连主轴都换了,开始的时候也 ...

经验之谈。非常感谢!以前没接触过这类机械,都是估摸着来,有时弄几下没效果,不敢硬弄。你指导一下,明确结构,就敢下手了。
等装好后,打表试试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如果做好专用工具,主轴轴承还是很好拆的。我的7025主轴拆了几遍,现在连主轴都换了,开始的时候也 ...

麻烦轴承店给个连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