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MWC电子罗盘校准的事

楼主(2012-11-07):
     刷的2.1版本,这个电子罗盘校准是不是不能遥控器上操作?一个人连着USB线转四轴有点难度啊,而且只有30秒。
看了说明书,没写电子罗盘校准的遥控器操作。求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只能用GUI校准,30s内把四轴绕3个轴旋转360度应该不难做到啊

网友A:
如果带线转有难度的话,买蓝牙调参吧

网友B:
遥控器完全可以校准:首先给飞控单独供电,我是用一节手机电池供的,因为电脑和飞控连接的时候USB线要给飞控供电,在FTDI上面找到给飞控供电的5V脚,一定要分清正负,然后将手机电池通过插脚连到飞控上给飞控正常供电。这时就可以用遥控先校准ACC,方法:飞控先不解锁,油门最上,方向最左然后俯仰最下,看到飞控的LED灯快闪几下。然后油门最下,方向最左然后俯仰最下,看到飞控的LED灯快闪几下。接着油门最上,方向最右然后俯仰最下,此时LED灯连续快闪30秒,在这30秒内完成罗盘的校准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带线转有难度的话,买蓝牙调参吧

蓝牙能在电脑上用吗?我用电脑蓝牙适配器搜蓝牙透传时,连上了,却出来两个串口,一个是发串口,一个是收串口,根本用不了。
连接手机可以用,可是手机软件上没有校准的按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完全可以校准:首先给飞控单独供电,我是用一节手机电池供的,因为电脑和飞控连接的时候USB线要给飞控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新手不清楚,准备做灌水将军

网友:
找一条长一点的usb也可以。。。重点在于需要绕着3个轴转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