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左右横向抖动,求助。

楼主(2012-11-07):
450pro+zyx无副翼系统。
未炸机,只是偶尔大桨有轻微触地。
状况:离地1至两米时,机身横向左右抖动(约等于2次每秒)(不是尾巴左右摆)飞高一点抖动消失。
第一块电,换了新大桨,完全恢复正常,无摆动。
第二块电,抖动又出现,换了新的尾桨,抖动依旧。
唉,真不知道咋搞的?!
求助,谢谢!

网友A:
先换3轴再来问,不要误会不是3轴陀螺仪哦

网友B:
还真的可能系主轴出问题了

网友C:
同意楼上!!只要是非正常着陆(桨着地)就换轴!!横竖轴!!!

网友D:
主轴会出啥问题

网友E:
如果你确定主轴和横轴没弯的话,请提高油门曲线,降低螺距曲线试试,就按照亚拓PRO说明书上的曲线图调整!我以前也被这个问题纠结很久。

网友F:
大桨触地可能弯主轴横轴

网友G:
我也在排震当中,轴换了,电机齿轮间隙调了,大桨角度也调了。振动依然。

网友H:
感度调低点

网友I:
同意楼上,降低感度试试

网友J:
降低感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