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液器的过滤器可以当油滤用吗?

楼主(2012-11-07):
我的小车总感觉油箱里面不是太干净(场地条件太差),装成品油滤觉得太大。正好屋子里有没用过的输液器,看到上面那个过滤器大小不错,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在车上,还有,它影不影响油管给发动机送油的流量?关键不知效果如何。
有没有前辈尝试过?

网友:
试一试就知道咯,注意安全哦。

网友A:
应该不可以,输液器只是限制流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可以,输液器只是限制流量啊

我说的是接近针头的那个纸滤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接近针头的那个纸滤啊

那个东西的效率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东西的效率如何?

    今天中午装上试了,感觉加油也没有明显的阻滞感,发动机供油应该没影响,就是不知道过滤效果怎么样。
    嘿嘿,要是在外面加一小块强磁,不知有用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中午装上试了,感觉加油也没有明显的阻滞感,发动机供油应该没影响,就是不知道过滤效果怎么样。 ...

随便问一个问题,你又没有想过 先把 油料 过滤好,然后再装到油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问一个问题,你又没有想过 先把 油料 过滤好,然后再装到油箱?

油料没问题,只要是怕加油的时候加油嘴把灰尘什么的带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料没问题,只要是怕加油的时候加油嘴把灰尘什么的带进去。

一块 纱布(其实什么布料都行) 就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
顶顶顶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时间长就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