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第一次做微型F3P--配置说明

楼主(2012-11-07):
翼展42cm,3mmepp, 重32g(含8g电池),动力没有问题.
水平差,只能吊机1s, 太灵活了

parkzone su26-xp内脏(ar6400l,还有一个舵机), 电机用ap05,电调1s 3a(自己换的mosfet),电池220mah

网友:
第一次不错了

网友:
就喜欢自己动手!!!

网友:
这小JJ不错,请共享一下设备清单

网友:
上视频  后面凑字

网友:
我想知道电子配置。

网友:
哇,来晚了,都下水道了,我顶。

网友:
迟到了,下水道出去了

网友:
请共享一下设备清单

楼主:
谢谢各位捧场,原作如下: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171486
我全用的3mmepp, 后悔没全用碳纤加强,大部分用的轻木加强,重了些.
原作:用的ap03电机,重25g.我手里没有合适的ap03桨了,用的是ap05电机,连接线很长,估计有2g多,没有减重,还是挺耐炸的,正好练练手.

网友:
顶起来,期等视频

网友:
共享一下设备清单

网友:
顶一顶,才健康。

网友:
好机!
好轻啊。
顶!

网友:
竟然没有顶这个,好机好技术

网友(2012-12-24):
AP03电机 3.2克重 , 1S版本3020桨拉力40多克,对飞机重量要求很高,制做3D有点难度。  2S版本的拉力有60克,不过要用7.4V锂电。
AP05电机 5.4克重 , 1S版本5030桨拉力90多克,2S的版本拉力超过110克,做小3D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