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8x失控保护设置

楼主(2012-11-07):
请教天地飞mm wfly8x 失控保护具体怎么设置 说明书上写的不清楚

网友A:
你好:

WFLY各类产品的失控保护设置方法如下:
答:一.FRP06-P/WFR08-P   6通/8通PPM软件解码接收机
第一步:发射机关机,接收机上电,等待16秒左右红灯闪烁,此时接收机进入失控保护设置状态
第二步:将发射机各通道的位置操控在模型失控后需要输出的数据位置(例如:你想模型在失控保护后油门为0%,那你此时就将油门拉到最低)
第三步:打开发射机电源,接收机红灯熄灭,失控保护设置操作成功
验证:关闭发射机看接收机输出的数据(舵机的状态)是否为当时设置的值。
二.2.4G高频系统PPM模式下利用2.4G高频头设置(WFR06S/WFR07S/WFR09S的设置方法均是一致的)
      1. 接收机上电,红灯亮
      2. 将发射机各通道设置在合适位置(即失控后模型的姿态数据)
      3. 发射机按住高频头的SET键开机(绿灯亮),再长按住SET键2S左右,此时绿灯闪烁一下变为橙色,再闪烁一下变为绿色,设置OK
三.2.4G高频系统PCMS 1024或PCMS 4096模式下利用发射机设置(WFR06S/WFR07S/WFR09S的设置方法均是一致的)
      1. 接收机上电
2.发射机开机进入失控保护设置菜单,里面的各通道数据可以根据需要设置,设置好了按退出键即可。
建议用户设定的数据:
1.             直升机油门设定为5%-10%,不要完全关死,要不然飞机没有动力直接掉到地上,其余通道就设定为平稳飞行即可
2.             固定翼/滑翔机油门就设定为0,其余通道设定为平稳飞行即可,因为固定翼/滑翔机没有动力也可以平稳滑落道地.
3.             车/船的设置同固定翼设置一样基本上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WFLY各类产品的失控保护设置方法如下:答:一.FRP06-P/WFR08-P   6通/8通PPM软件解码接收机第一 ...

谢谢 搞好了  支持国产 支持天地飞

网友:
请教楼主:你的第五通道如何设置的!我也是刚入的天8x.303296062  有时间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