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惊魂一幕~ 不做标题党~ !

楼主(2012-11-07):
先交代一下背景~~~~~~~~~~~~~~~~~~~~~~~~~~~~~~
最近新买了一个七通的接收机,然后迫不及待的装在H4(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4019 之前装的是哥们儿Jr的接收机)上,
对码~上电~解锁~一切都还正常,就是俯仰反了,然后就调俯仰的正反,就在我把俯仰调成“逆”的时候(油门最低),H4突然飞了起来,一下顶到天花板上了,先是吓了一跳,然后赶紧把油门达到最大,H4这才掉下来,甩掉了电池,摔断了三个尼龙螺丝。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上次出现这种情况没太注意,以为是油门调反了,这次才发现,确实有问题!
遥控是天九普通版 飞控是Kk的。
各位赐教啊 ~~~

网友:
有惊无险啊,楼主要烧香了

网友:
调试时最好把桨拆了.

网友:
人没事就好

网友:
电机方向是不是正确

网友A:
飞机的 问题 不好说什么问题
但是 楼主的调试 方法 不太妥当 飞机 没有断掉动力电(当然多轴断掉动力电 就不好调了) 的情况下 飞机没有任何保护 就调整遥控器设置 这样很不安全
我有很多朋友都是新飞机(固定翼) 上电发现油门反了 不断电 就逆转 结果新飞机直接撞碎 还好没伤到人
一定要注意安全 财产安全 人身安全

网友:
恭喜楼主的机子大难不S

网友:
樓主可要小心安全呀

网友:
     没受伤就好了
我上次用450   把天花板打了2快下来当时就懵了

网友:
今天的回复流行 楼主该烧香了

网友:
这够吓人的

网友:
亲啊,调试的时候是要把桨拆了的,我都是在无桨的情况 下,看看个个是的方向 以及遥控是否正确,然后最后装桨。

网友:
看第一张图我还以为是地上的螺丝
原来是天花板上的窟窿

网友:
首次调试拆掉浆

网友:
真是有惊无险

网友:
设备调机必须拆浆,安全守则一定要遵守,这次楼主很幸运!

网友:
先交代一下背景

网友:
安全 注意 安全啊

网友B:
肯定油门通道反了,我的JR控和天地飞控油门就不一样,JR是一通,天是3通,有一次就加大油门飞了出去,撞在车上    喷漆

网友:
那个……我想问一下,楼主飞控没锁的?

网友:
21楼说的也有可能……你调偏航可能正好就是天地飞的油门

网友C:
安全要注意

网友:
电机调好了再上讲啊!偶的搁天啦!下次注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油门通道反了,我的JR控和天地飞控油门就不一样,JR是一通,天是3通,有一次就加大油门飞了出去,撞在车 ...

新上视频了 ,给参谋参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的 问题 不好说什么问题
但是 楼主的调试 方法 不太妥当 飞机 没有断掉动力电(当然多轴断掉动力电 就 ...

上视频了 给看吧

网友:
曾经我的KK调试中和你发生一样的情况,油门最低时飞到顶住天花板了,桨夹直接把顶棚涂料磨出了数道凹槽,害得我自己爬梯子用腻子与涂料修补

网友:
我手里有块kk 还没有调试的说!! 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