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家咨询个问题。地下室做工作间。加的排风扇是往里吹 ...
跟大家咨询个问题。地下室做工作间。加的排风扇是往里吹还是往外吹风

楼主(2012-11-07):
跟大家咨询个问题。地下室做工作间。加的排风扇是往里吹还是往外抽风?
另外。地下室玩车铣。一楼的住户会不会听到噪音。。。每次在地下室都觉得特安静。通风窗刚好就在一楼的小院楼梯下。。。会听到噪音么?

网友A:
排风,新风会补进来

网友B:
往外排风,往外排风

网友C:
换气扇都是双向的,你可以自己选,不过向里的时候经常吹一脸灰

网友D:
最好是两个,一进一出,进的通过管子吹低处,比如工作台高度,高的直接往外排

网友E:
地板描述的精辟

网友F:
噪音不太大没关系的,想一点声音都没有困难点。

网友G:
一根通风管,一个外排风扇

网友H:
排风扇肯定是 往外排风了.. 不然就不叫排风扇了..

网友I:
往外吹吧.往外吹好,但有灰的话要先过滤了,不然怕有麻烦.

网友J:
车铣的噪音不大,用切割机打磨机的噪音才大。往外排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