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手fpv问题

楼主(2012-11-07):
入魔快1年了,玩着玩着到最后发现自己最喜欢是FPV,也知道玩这东西很烧钱,哎。。。没办法啊。还得还房贷,没钱啊。
目前用的天7,近期也没换的打算。打算上A控 天行者1680 柏通1.2G800毫瓦 不知道选择什么显示器好,便宜的有多少钱的,可以录制AV视频吗,还有普通的mp4啥的可以播放AV信号吗  还有图传发射需要功放吗?如果用原装天线能多远

网友A:
暂时不供房,表示对FPV无爱

网友B:
显示器自己在论坛搜。
地面录制暂时没必要,分辨率640*480没什么意思。
可以考虑上个运动摄像机带视频输出的,自己做个3P视频线可以省下摄像头和地面录制的钱。缺点就是飞机震动过大的时候会有果冻,影响录制效果但是不影响飞行。
图传没有功放,图传配个比较好的平板5km没问题,只是你的控是72m最多1.6km(飞控不自动回航的安全距离)。主要是你在哪里飞,电磁环境很重要。

网友C:
自行淘宝搜索:
1.“4.3寸屏幕 金星990”,价格便宜且很便携,但是录制效果一般: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yODMwODQw.html

2.没有录制功能的“佳的美8寸” + 另购一个“FPV DVR”,价格500左右,缺点是DVR上电需要10秒左右初始化时间,不爽,录制效果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5MDM1NDI0.html

3.“寻星/监控/工程用3.5寸AV输入液晶显示器可录像锂电MP4”,3.5寸屏幕。便宜,录制效果比DVR略差比金星好很多,缺点是电池不太够用,一块锂电池也就1个小时左右吧

4.“爱视代HD920X”,视频眼镜,480分辨率,方便携带且身临其境效果很好,但是价格嘛,1900左右

5.“28寸电脑显示器 + AV转VGA卡 + 12V车载电源”,效果杠杠的,跟开真飞机效果没啥区别,参考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xMjY5MzQ0.html

以上5种我都用过,现服役的是爱视代眼镜 + 金星990录OSD参数 + gopro或者suptig(山狗)机载录制

根据你的预算选择吧

网友D:
配置差不多了吧。想好点的显示器推荐佳的美8006,,,很多玩家都在用,画质不错,260左右。至于功放什么的看自己要求,天7原装天线应该1.5KM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不供房,表示对FPV无爱

。。。。住飞机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自己在论坛搜。
地面录制暂时没必要,分辨率640*480没什么意思。
可以考虑上个运动摄像机带视频输出 ...

天7是2.4g的啊。1.6km安全距离是什么意思是不改装功放的距离的吗?说明书上说是500米啊。改功放的话能多远。图传用原装天线距离能多远啊,还有论坛上有说图传对舵机有干扰?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行淘宝搜索:
1.“4.3寸屏幕 金星990”,价格便宜且很便携,但是录制效果一般:http://v.youku.com/v_sh ...

非常感谢,爱视代是不是近视眼没法用啊,除非带隐形眼镜  。  带av输入的 直接插线就可以对吧。3.5英寸的显示器 自己改装大容量锂电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置差不多了吧。想好点的显示器推荐佳的美8006,,,很多玩家都在用,画质不错,260左右。至于功放什么的看 ...

非常感谢图传用原装天线 大约多远呢?

网友D:
博通1.2 800MW 保守估计4-5公里没问题,有人试过原装天线8.4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博通1.2 800MW 保守估计4-5公里没问题,有人试过原装天线8.4公里

啥叫原装天线,就是自带的天线吗?为什么淘宝上说直线距离是300-600米远啊

网友E:
1.2图传配天七不怕干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叫原装天线,就是自带的天线吗?为什么淘宝上说直线距离是300-600米远啊

就是自带的天线!距离这个跟你当地的电磁环境影响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叫原装天线,就是自带的天线吗?为什么淘宝上说直线距离是300-600米远啊

是的,你说的是地面拉距,上天了会远好多,当然了,也要看飞场周围的电磁环境,没有绝对的,还有自身设备的布局,也是一个影响距离的重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图传配天七不怕干扰啊?

1.2g 和2.4g 干扰吗?论坛里不少魔友用天7没事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7是2.4g的啊。1.6km安全距离是什么意思是不改装功放的距离的吗?说明书上说是500米啊。改功放的话能多 ...

天行者 装电机的尾段不是有个平的地方就是让你放图传的  不会影响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7是2.4g的啊。1.6km安全距离是什么意思是不改装功放的距离的吗?说明书上说是500米啊。改功放的话能多 ...

2.4g  最好别和1.2g图传配合使用如果频道冲突就会失控。2.4遥控曾经试不加功放最多80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g  最好别和1.2g图传配合使用如果频道冲突就会失控。2.4遥控曾经试不加功放最多800m

1.2g和2.4g是一个频率吗?可能冲突吗

网友:
1.2的倍频和2.4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