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S55AX发动机转速问题。

楼主(2012-11-07):
OS55AX配桨12*6,怠速2300,高速智能达到11000左右,为何达不到说明书上的高速17000,为什么呢!

网友A:
桨可能太大了

网友B:
Practical RPM: 2,000-17,000(實際轉速的理想值)
17,000轉是要在'空速'而非地面靜態測試 須搭配說明書建議最小的槳加俯衝才能達到的最高轉速
配桨12*6 11,000轉算很正常了(怠速2300)還有轉速表也有誤差值
還有使用的油也是影響因素(硝基甲烷 潤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