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新手,WMC+异型飞不起来,帮忙看看,问题很怪异。

楼主(2012-11-07):
蝗虫异型四轴+MWC 2.1版本+2216KV900电机+1047浆+两块2200mah3S电池。总重1200g。

1/2油门飞不起来,起来后不是倾斜掉下来,是很快平平掉下来,像青蛙跳。大油门情况下,一样青蛙跳,就是跳的高一点。

油门校准是四个电调分别插遥控接收机,分别校准的。ACC水平校准,mag电子罗盘校准,都校准过,调参软件中姿态与现实一致。

下面是视频,晚上拍的,不清楚,将就看看。全程我的油门都在3/5左右,没动!!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cyMjQyNDQ0==.html

网友:
问题在哪里呀

网友A:
桨装对了吗?

网友B:
参数再都 调 小点,MWC对振动太敏感了,振动一大。稍稍参数大一点就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装对了吗?

浆绝对装对的,我手拿四轴,手动倾斜,测试单个电机拉力,每个都试过一遍了,拉力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再都 调 小点,MWC对振动太敏感了,振动一大。稍稍参数大一点就样。

是P值吗?还是所有都调?
我再看看说明,谢谢。我试试。

网友B:
P值小点,I、D没有把握的话都 调 到0吧,这两个值也非常 敏感。大一点就是这样在地面上乱折腾,不起来,我去年为这搞疯了。

网友:
地效反应,离地50公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值小点,I、D没有把握的话都 调 到0吧,这两个值也非常 敏感。大一点就是这样在地面上乱折腾,不起来,我去 ...

飞起来了,谢谢,正是这个问题,我调小了所有参数。
现在就是飞起来很不稳,很飘。
看来四轴调参非常关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起来了,谢谢,正是这个问题,我调小了所有参数。
现在就是飞起来很不稳,很飘。
看来四轴调参非常关 ...

太飘了,就加大点P值,等加到不能再加,再加就会振荡时再调 小点,再慢慢试下加大I、D每次只能加一点点。这东西对振动敏感的很。并且对参数也非常 敏感,大一点点就不行。

网友C:
是好盈电调吗?

网友D:
调下MWC的低通滤波器吧..这样可以滤掉不必要的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好盈电调吗?

是好赢,天行者20A。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下MWC的低通滤波器吧..这样可以滤掉不必要的振动

求指点,是在config文件中吗?

网友:
是滴..LPF 改成98HZ看看..我以前发的帖子有...

网友:
要4个电调。一起校油门。。。。。。。

网友E:
天行者飞多轴不行,反应太慢,不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行者飞多轴不行,反应太慢,不能用的!

我还正要买天行者40A 4s版的装玉兔呢?真的不行吗?实惠的还有其它推荐没有?

网友:
我记得天行都不支持4S吧?你用飞腾就行了,40A的1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