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7 对频求助..........

楼主(2012-11-07):
mode1 对频对上了,但是隔得太久,我都忘了怎么对的,
今天建了一个mode2 ,还是用的这个接收机,enter开控到bind里面,然后接电池,确认bind,闪烁了好久,提示time out try again,是我对频的方法不对嘛?
还是说一个接收机只能跟1个mode对频?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遇到过,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卫星连线断了,并且电源要插电池那个通道

网友:
把回传模块接上去

网友:
接收另外附的那個 RAO 01T 要接上 使用4.8v 電源時 要直接接在接收 不要經由開關~
接收那個 Bind Plug 要先插入~
搖控器先按 ENT鍵 再 開起電源 進入 BIND 界面,接收機上電,然後搖控器確認 BIND 為  ON 閃爍狀態 當接收由~ 閃爍變為持續亮時 既完成對頻了~

先按“ENT+POWER”打开发射机进入[BIND]界面,接收机上电,然后发射机确认 BIND 为  ON。
好像接收机上电后几秒钟为对码时间,过了几秒就对不了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卫星连线断了,并且电源要插电池那个通道

谢谢解答.请问卫星连线是什么?天线还是回传模块?    我记不清第一次对频怎么做的了,但是好像没这么麻烦吧,接完线直接启动就能对频的?
还是说给其他的Mode对频就要用特殊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请问卫星连线是什么?天线还是回传模块?    我记不清第一次对频怎么做的了,但是好像没这么麻烦吧 ...

就是接收机与回传模块那个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接收机与回传模块那个连线

那个应该是没问题啊...用Mode1和模型连接的时候控上能显示出接收机的电压,但是看不到rpm
弱弱的问一句,连接插头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应该是没问题啊...用Mode1和模型连接的时候控上能显示出接收机的电压,但是看不到rpm
弱弱的问一句, ...

哈哈,遥测转速得买JR的测速头,测温要买测温头
什么也没有只能回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