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的螺丝拧出来后怎么清理干后的螺丝胶的?

楼主(2012-11-07):
拧下来的螺丝胶有很多白色胶粉很难清理啊。。。难道大家拧下来的螺丝都是直接换的吗?还有我想知道迪拜哥的飞机是不是飞完一次就不要了。。飞得那么暴力。。。什么都扭曲了。。。

网友:
直接无视字数无视

网友:
纸巾擦擦就可以了,没必要泡水里还牙刷伺候

网友:
用酒精泡泡就好了

网友:
用内六角螺丝刀套住。打火机伺候  在用纸巾擦掉
貌似这是常识问题吧

网友:
直接无视,又没什么影响。。。

楼主:
直接无视的话。。太多杂碎了。。会造成滑丝的。。地板说的我也是这样清理的~不过不彻底。。

网友:
我都是用手擦擦又继续用了

网友:
太多的话,通常直接换掉,少的话,直接无视!

网友:
用纸擦擦就行

网友:
火燒乾淨冒煙才是正解
我以為一堆人已經常識了

网友A:
用火烧是最不明智  后果是螺丝被退火 ,强度大幅降低, 直接无视, 上点胶, 重新拧入就是

网友:
我一般是用刀尖顺着螺纹沟槽走一下,去掉那些比较多的残胶,再用纸巾裹住转一转,还算干净。

另外打火机那点儿火力能让螺丝退火吗?

网友:
火烧。用打火机点着火后,夹住螺丝放到火焰的黄色最亮处。这里的温度不是最高。只要看到一阵烟雾出现即可。瞬间也就二三秒钟。然后用布擦干净就行了。这点温度和这点时间不会对螺丝的物理特性产生变化。

网友:
   12楼+13楼+14楼~~  如何是好?

网友:
直接无视,这个不用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火烧是最不明智  后果是螺丝被退火 ,强度大幅降低, 直接无视, 上点胶, 重新拧入就是

赞成

加几个字

网友:
用纸擦一下,不擦也没什么影响,不建议火烧,特别是较小的螺丝,螺纹边缘较薄火温很容易穿透,即使达不到退火温度也容易产生回火,同样降低了强度。

网友:
真的得学习一下了,

网友:
用銅刷刷乾淨繼續用,用火燒雖然會乾淨、但螺絲也會退火,螺絲孔我每拆過都會用絲攻清理乾淨再上螺絲。

网友:
最近老是被螺丝胶的问题搞的十分头疼。
下来的时候总是全变黑了。十分恶心。而且不好清理。稍微冷却了又重新附着在螺丝上。

网友B:
说烧了会退火的都在人云亦云,真正的的退火要达到600-700度保温1小时以上。那几秒钟就能退火了热处理这个工艺可以从机械加工里剔除了。

网友:
用板牙过一下,孔用丝锥过,恢复如新

网友:
这个东西还用得擦吗  直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烧了会退火的都在人云亦云,真正的的退火要达到600-700度保温1小时以上。那几秒钟就能退火了热处理这个工 ...

我看你是自以为是, 回家做个简单的实验 ,拿一枚平常的家用缝衣针 你用打火机 对着中间烧, 几秒后缝衣针就烧红了 ,等冷却后 ,你掰一下, 看看缝衣针到底什么位置会先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是自以为是, 回家做个简单的实验 ,拿一枚平常的家用缝衣针 你用打火机 对着中间烧, 几秒后缝衣针 ...

哈哈 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践。。。。有时还是实践有效的。。。但实践背后也是有理论基础的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难

网友D:
其实说退火要保温1小时也不完全对哈,退火是在加热炉中随炉温冷却。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谓的退火其实叫正火,是加热后,在空气中自然冷却。材料加热是否会正火,第一跟温度有关,第二跟材料大小有关。光有理论还是远远不够的
26楼的朋友估计想说明的就是缝衣针小,低温也能很容易加热过透,从而同样也能产生退火。

网友:
哈哈,我不会告诉你有专用的陀螺清洗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是自以为是, 回家做个简单的实验 ,拿一枚平常的家用缝衣针 你用打火机 对着中间烧, 几秒后缝衣针 ...

缝衣针多粗 螺丝多粗?缝衣针有硬度?简直是笑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其实说退火要保温1小时也不完全对哈,退火是在加热炉中随炉温冷却。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谓的退火其实叫正火, ...

退火的保温时间是根据零件的材料成分和几何面积来算,温度越高保温时间越短 普通打火机就算烧红也就700°左右,而且不可能保持半小时以上,所以说用火机烧螺丝会退火根本是扯淡。。。判断温度看颜色最直观,烧到发白就接近1000°,很暗的红色也就600°
论坛真的不能说真话,会被人鄙视。。。

网友:
电烙铁加热一下..或者热风枪吹一下...然后擦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一个是理论,一个是实践。。。。有时还是实践有效的。。。但实践背后也是有理论基础的

他那叫实践。。。去问问干热处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退火的保温时间是根据零件的材料成分和几何面积来算,温度越高保温时间越短 普通打火机就算烧红也就700° ...

你忽视了螺纹边沿,由于薄,通过短暂加热,就算达不到退火也是会出现回火现象,特别是细小的螺丝,像m2这类小螺丝最好还是不要用火来烧,当然大一点的到无所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缝衣针多粗 螺丝多粗?缝衣针有硬度?简直是笑话

该笑话是你吧 ?

就拿450 sport常用的机身螺丝来说, 螺纹部份是1.5mm ,缝衣针 0.5 - 1.5mm 差很多吗?

何况我是举个例子 来说明用火烧会使螺丝强度降低这个事实 ,

缝衣针没硬度? 随便找根铁丝做成针状就能用吗?好好用大脑想想

刚做了试验 把一个450 sport的螺丝放在打火机上烧  30秒左右螺丝已经暗红, 冷却后 螺丝用钳子轻轻一折, 就弯了,  没烧过的螺丝, 很硬, 强行用钳子折 会崩断

还需要我做说什么吗?

无意跟你争论 , 只是好心提醒模友 不要轻易用火烧就是啊 , 没人能保证螺丝强度不会降低, 万一烧过的螺丝一拧断了 ,那不是给自已找麻烦 不是吗?

而你这种就是伪科学

网友E:
上上面的321,显然就是死读书的人。。。理论实验和实践是不一样的,那个书呆子根本就没理解

网友:
直接无视  原来以为上面有残留更不容易松动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笑话是你吧 ?

就拿450 sport常用的机身螺丝来说, 螺纹部份是1.5mm ,缝衣针 0.5 - 1.5mm 差很多吗 ...

烧螺丝胶需要烧到红么?缝衣针是钢丝不是铁丝。我意思是用火烧掉螺丝胶那几秒钟对螺丝的强度影响小的可以忽略不计,并不像前几楼说的一烧就退火。
冰山一角说的螺纹位置我确实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上面的321,显然就是死读书的人。。。理论实验和实践是不一样的,那个书呆子根本就没理解

我挺想当书呆子,可惜没机会。热处理工算不算书呆子?

网友F:
小问题搞出大科学~~~

网友G:
吐点口水 在象吃棒棒糖一样 放嘴巴里面 就好了!

网友H:
這麽說吧,用水洗。。。螺絲過幾天馬上生銹
用火燒螺絲,(沒少過)。但是用打火機燒過軸承(有螺絲膠,取不下來),大概2秒鐘。軸承外圈扭曲變形,顔色由白變黑,軸承報廢。
最好的辦法,用美工刀輕輕剃一下,搞定。

网友I:
用板牙和丝攻。

网友J:
用打火机烧会退火 不过那个小螺丝本来就没淬火过,忽悠人的。

网友K:
在袖子上擦擦 继续用呗

网友L:
还用处理么?脱裤子放屁一样的感觉,直接无视

网友M:
不管,正好就不用再上胶了,拧起来费劲就换了.

网友N:
24楼与45楼正解,封贴!

网友O:
我的可以刮掉

网友P:
直接无视。无视字数

网友Q:
学习了,看来真相是伴随着争吵慢慢浮现的,哈哈。一直都是在纸上拧一下顶多拿指甲抠一下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