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电机,请兄弟们帮忙!!!谢谢!!

楼主(2012-11-07):
应该是打气之类的机器,全部是英文的,看不懂,而且是115V的,但看起来好象改装过(看最后一张图),就电容看应该450V的,请教各位高手,这个电机现在这样接可以接220V吗??还是115V的,现在不敢通电,请高手们帮忙。。。。不胜感激!!!有这个电机的资料的更好!!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电压11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电压110v的.

兄弟,这个是什么机器!

网友B:
像是静音气泵

网友A:
汽泵.压力不是很大.可用于喷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静音气泵

谢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泵.压力不是很大.可用于喷笔.

也正想做个喷笔,但如果能直接220V的话就方便多了!!

网友C:
交流电还要60Hz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电还要60Hz才行。

50的不行啊???

网友:
50的不行啊.    50周可以用.就是电流捎大

网友D:
接220伏,立即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220伏,立即烧毁

谢谢兄弟,看来是自己是玩不动了!!!郁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看来是自己是玩不动了!!!郁闷。。。。。

好解决,绕个110伏的变压器.或买个现成的,都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解决,绕个110伏的变压器.或买个现成的,都行啊

兄弟,那60Hz怎么解决,我有个100V的不知行不行??但那个电容看起来不是原装的,直接那样用就可以了吗??

网友:
50周/60周基本通用.美国进口的设备都是60周的.100伏的,功率够就行

网友D:
看好了,线不要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好了,线不要接错了

就接黑和蓝两根不会错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接黑和蓝两根不会错吧!!

应该是对的,接电后声音不对,立即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对的,接电后声音不对,立即断电

好的,谢谢兄弟!!

网友E:
没错,接蓝黑两根就行,但你在通电之前应先用手拨动一下电机,拨两边的风扇叶片即可,因为长时间不运转了容易卡住造成堵转而烧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错,接蓝黑两根就行,但你在通电之前应先用手拨动一下电机,拨两边的风扇叶片即可,因为长时间不运转了容 ...

谢谢大哥提醒,已经通电,正常起动,同时楼上的兄弟们!!只是搞个110V的电源太麻烦了,还是再找找有没有220V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