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装机尾舵机有兹兹声

楼主(2012-11-07):
600尾舵机加延长线,加降压线,加了消磁铁环,加电(动力电没接),机机自检正常,但尾舵机有兹兹声。不知何故。求解!

网友:
数码舵机,有吱吱声太正常了,没有吱吱声就不正常了。只要不是憋舵,完全无视。

网友:
楼上说的很正确

网友:
为何要加降压线?

网友:
没有吱吱的声音,反倒有些奇怪了,  我上次就是发现我有个舵机没吱吱声,我还说,终于清静了,尼玛,谁知就是它坏掉了。。

网友:
楼主跟我当初 一样 以为舵机是坏的 哈哈  那是在正常不过的了

网友:
78哥正解。如果不想听到可以把感度降低。装机时候就不会有声音。

网友:
万一人家楼主用的不是数子的呢

网友:
是数字的是非常正常的,不是数字的有声音在有力的时候也有声音~

网友A:
600 不错,,俺就 喜欢 电动机 在上面的!!

请 各位 推荐: 500级 的机机,,电机在上面的 ??

网友:
数码舵机,有吱吱声太正常了

网友:
数码舵机,有吱吱声正常

楼主:
600电调设置一定要用电调编程卡设置卡USB线吗

谢谢各位了
,是原装600配置,降压线也是原配的,只有延长线是自购的,下步是电调设置了,再问下,一定要美国卡斯特Castle PHOENIX凤凰 电调 编程卡 设置卡 USB线吗,这玩意还要自购啊,亚拓有点不地道啊,连个中文说明也没有,简单地介绍也没有,全当我们都是英语六级啊。

网友:
尾舵伺服加裝延長線用有(磁鐵)防干擾是對的 至於降壓器是給類似FUTABA GY601 GY401...或是額定電壓4.8V的電裝時才有需要加裝 若都是亞拓的陀螺 伺服機 且你的接收無限制4.8V就不用裝
至於Castle PHOENIX凤凰 电调沒買 编程卡 设置卡也沒差這個一般買來大都只是設置定速功能 緩起動等較多(用過一次就放入冷凍庫冰起來) 沒有買只需設定油門高低點用原廠設定也可以

楼主:
谢谢你,600我还是第一次装机,降压线有原理我不清楚,接收机是FUTABA6017,但真的真的不用再设置电调吗,要是亚拓能把电调线也焊好就好了,总这我是站在用户的立场总能找得到亚拓的问题的,我认为是问题的地方。呵呵,说错了不要找我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0 不错,,俺就 喜欢 电动机 在上面的!!

500电机上置的?你找非耐吧~500EV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00 不错,,俺就 喜欢 电动机 在上面的!!

“飞奶”500EVO电动机 在上面的!!

网友:
600原配的降压线???

网友:
貌似那个BEC给带了一条降压线,但是如果全套都是亚拓的东西,降压线可以不用

网友:
恭喜楼主入手新机

楼主:
谢谢了,正在装机,瞎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飞奶”500EVO电动机 在上面的!!

恩,谢谢。500EVO 确实 很好 。。

请 大侠 给个答 案::这 500EVO 的 :

尾管座、底板、电机座、主轴座 是否 ??
与 500ESP 通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谢谢。500EVO 确实 很好 。。

请 大侠 给个答 案::这 500EVO 的 :

以上均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