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云台控制速度太慢啊太慢啊太慢啊太慢啊太慢啊

楼主(2012-11-07):
解决了高频振动的问题,但是低频振动老是解决不了,遇风或者姿态变化时,
云台
跟不上,画面直打摆子,只能慢慢地慢慢地飞
参数调过来调过去,连杆调过来调过去,最后发现是NAZA控制云台速度太慢,怎么调都没用,气晕了!

网友A:
试试升级最新版本的NAZA固件

网友B:
300块RE 闭环 试试。。。

楼主:
用的是2.02的固件
飞翔的天空,请问下你们使用NAZA增稳云台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没有的话,你们用的是什么舵机?

网友C:
naza的云台修正速度是慢,要是太好了,那猴子还吃香吗?我也是用naz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