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同品牌遥控在控制飞机和云台时候,有问题么?

楼主(2012-11-08):
本人用DSX9 飞6轴
想添多一个遥控单独控制
云台
请问 如果用天地飞的话 对DSX9有干扰嘛?
如果有干扰 那同品牌不同制式的有干扰嘛?
比如说 我用XG6 XG7 DMSS控制云台 会对DSM2造成干扰嘛?
最理想就是用天地飞8X。。因为接收便宜。。平时飞飞固定翼 原装接收也便宜。。。
请了解的朋友指点!谢谢啦!

网友A:
两台控不同频段应该不会的。

网友B:
不会的,这都干扰就不叫控了~

楼主:
我怕某某品牌的控飘频 干扰。。 其实我也不太懂 都是听人家说的。。哎。。
纠结啊。。

网友C:
两台控不同频段应该不会的

网友D:
主流控没事,垃圾控就。。。。。。。。。。。。

网友E:
两个最好是同牌子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