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无故震颤,经排查为十字盘松动。

楼主(2012-11-08):
今日飞MCPX,机身总是无故震颤得厉害,大概症状是稳定飞个一两秒机身、旋翼就要震颤、轻微摆动个0.5秒左右,查来查去都没个结果。其实该症状在之前就已有,但比较轻微,后来发现后舵机抖舵,就觉得是抖舵引起的,早两日对舵机进行清洗并上机油,适合症状减轻,但总感觉有地方不对,今日却非常的明显。于是到处检查,拆了装,装了拆,但总没解决。心里想着是不是桨夹拉杆炸弯过,换新的,无果。桨夹轴承炸松了?检查,没问题。桨夹轴弯了?在玻璃上滚动,木有间隙。主轴弯了?检查,正常,何况碳纤维主轴不可能弯的,除非断了。斜盘球头加O型圈去除虚位,还是震颤。换新的主齿轮,问题照旧,真是没辙了。然后对旋翼做平衡,检查桨夹的平衡......头都炸了!!!管他,再飞飞,突然感觉这症状肯定是控制旋翼攻角的部件松了,致使旋翼攻角不稳定,但主齿轮压紧了啊!心里突然想到之前发现十字盘好像有些松动,可以像跷跷板一样两头高低摇动。看来是我人品差,这鸡的斜盘轴承质量不过关松了,于是马上将斜盘拆下来,但拆下一看,靠呀!是十字盘和斜盘轴承之间松了,

可能部件的名称表述错误,用图示意下,就是上两图红色箭头结合处松动了。
十字盘下部没有紧密的贴紧在轴承内圈上,竟然还能上下游动个0.2-3MM左右,而轴承却没有问题。最后用钳子将牙签尖夹扁当刷子,然后在上面沾上一点瞬干胶并抹在十字盘和斜盘轴承贴合下部外圈上抹上一层瞬干胶加大直径,然后再压回去。结果?经试飞,震颤的故障完全排除在此发帖给模友借鉴一下

网友:
楼主和睦细心

网友:
楼主真细心,飞直升机就需要这样的才能持久飞下去!

网友:
学习,学习,回去也要好好检查了。

网友:
学习学习,这是难得的经验

网友:
检查一下自己的

网友:
LZ好细的心

我的小飞机现在也震动, 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玩直机就是要有耐心不然碰到心急的早换机了~~

网友:
感觉是模型机的通病,由其是小直机,轴承的内外圈不在一个平面上,想D小直机受制于此。

网友:
LZ好人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好贴,求原厂十字盘轴承尺寸!

网友:
学习记住了多谢LZ分享 顶一下

网友:
MCPX  就金属十字盘最畅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