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2-11-08):
1.电机反装的话,和电调焊接的正负线对调就行了,对吗?

2.气压计,听说密封的话读不出数,如果我做个盒子,下方和四周是密封的,上方开个口子,这样做,可以吗?

3.有没有自制电调编程器的图纸?

网友A:
电调的事,要讲明是有刷还是无刷,装气压计的盒子上方开孔通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事,要讲明是有刷还是无刷,装气压计的盒子上方开孔通气就行了。

必然是无刷啊……

网友A:
无刷电机想反转,需要调换电机与电调连接的三根线中任意两根,你之前说正负极,只有有刷才有正负极。提示:千万不要把给电调供电的正负极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想反转,需要调换电机与电调连接的三根线中任意两根,你之前说正负极,只有有刷才有正负极。提示: ...

任意两根,就是红黑黄三根中红黑两个对换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任意两根,就是红黑黄三根中红黑两个对换就行了?

是的,任意两根都行

网友A:
红黄也行,黑黄也行,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任意两根都行

多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黄也行,黑黄也行,任意。。。。

多谢解答~!~~~~~~~

网友A:
多潜水吧,要是碰到三根颜色一样的线,你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潜水吧,要是碰到三根颜色一样的线,你该怎么办。。。

还真有~这个问店家吧~

网友:
三根线随便换。。 那三根线没有极性
不管怎么接要么正转要么反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潜水吧,要是碰到三根颜色一样的线,你该怎么办。。。

你太幽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想反转,需要调换电机与电调连接的三根线中任意两根,你之前说正负极,只有有刷才有正负极。提示: ...

谢谢提醒!

网友:
过一天复合弓求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太幽默了!!

你的头像太震撼了

网友:
1:任意两条线对调
2:密封要保证有气压变化 避免气流而不是杜绝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