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蕉头做简易方便的防打火

楼主(2012-11-08):
12S打火严重,一般防打火装置都需要两次接插的动作才能完成.突然遐想来个这样的设计:

来个视频看看:

网友:
做得不错  10欧的电阻 碰起来也厉害 建议电阻脚再短点 在插头护套里点  加热缩管封装

网友:
建议用贴片,然后前面用双面覆铜板链接前段和后段。

网友:
好给力的设计,学习学习!

网友A:
这是个什么原理?

网友:
这个要比较小心地插

网友:
保护套是什么材料

网友:
收藏!学习!我也是用RCPROPLUS

网友:
要赞!!好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原理?

我也不懂,猜一下:

首先链接红线,在连接黑线接通电路之前,插头先碰上回路中串联的电阻,小电流接通电路,然后插入接头短路掉串联的电阻。这个过程避免了大电流瞬间接通产生的打火现象。

我不知道负载中有没有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如果有的话,实际上是用小电流给电容充电,充满后就避免了大电流瞬时充电的冲击。

如果猜得不对,请大侠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懂,猜一下:

正确就是这样

网友C:
好巧妙的设计,估计以后会出现内置防打火电阻的新式香蕉头

网友:
这种贴应该加精华

网友:
楼主是聪明人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巧妙的设计,估计以后会出现内置防打火电阻的新式香蕉头

Jeti 很早以前就出了

网友E:
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啊,请问你用的电阻有多大,几W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啊,请问你用的电阻有多大,几W的电阻?

12S用10欧 如果6S的就5欧

网友:
引用 网友D:
Jeti 很早以前就出了

有链接么,看看去

网友:
很受启发。

网友E:
引用 楼主:
12S用10欧 如果6S的就5欧

是不是1W的金属膜电阻?

网友:
学习了,果然高手

网友:
没看懂,能不能有个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1W的金属膜电阻?

2W到3W碳膜金属膜都行

网友:
做的很好  值得借鉴

楼主:
我觉得我的方法是最简单直接的,才哥和必……

网友(2013-03-08):
引用 网友C:
好巧妙的设计,估计以后会出现内置防打火电阻的新式香蕉头

这个好

网友F:
虽然飞小机用不到,但此方法简单效果又好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