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GPS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08):
用的是mwc飞控,关于装GPS定点,自动回航等,所说的这个点是在什么地方?就是搜星成功后起飞的地方吗?
还有关于气压定高是定和海拨高度对吗?超声波定高是定的离地面的高度对不对?

网友A:
定点是现在所在位置,自动返航的话好像需要配天线神马的

气压是大气压强,不是高度计……因为同一海拔不同的地方,大气压强有可能会有比较大差距

超声波是从飞行器发射到反射点的距离,并不是和地面的距离,了解下超声波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对你绝对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2B%2BGPS&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点是现在所在位置,自动返航的话好像需要配天线神马的

气压是大气压强,不是高度计……因为同一海拔不 ...

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打开定点开关时的位置对吗?

网友:
定点是开开关的点

返航是搜星后解锁前的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打开定点开关时的位置对吗?

对(PS:凑字数啊)

网友:
呵呵,又学到一点知识!

网友:
我也学到知识了!

网友:
真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