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用飞机的六通道遥控器可以遥控车吗?

楼主(2012-11-08):
以前是玩飞机的,想入辆无限的电动大脚,想用飞机的六通道
遥控器
和接收机, 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连接电动大脚车的无刷电调和无刷
电机
,主要是油门和倒车是怎么弄的,是接在一个通道上的吗? 请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建议熟读十遍遥控器说明书

网友B:
简单问题,多爬文学习学习,感激不尽!

网友C:
高射炮打蚊子啊

网友D:
再加个fpv就完美了

网友:
用板控玩车,再转飞机手就不习惯

网友E:
说明书上有啊
可以玩

网友F:
六楼说的极是啊,千万不要这样弄,到时飞机就飞不了啊

网友G:
没问题,只是多了几个不用的同道罢了,一般除了拖头车子不会用到4通以上的,不介意我可以用枪控跟你换个6通控哈哈

网友H:
加深印象!!!! 新手学习中

网友:
最标准遥控汽车 只要油门和方向就够了.. 除非有 档位控制 车灯 等等 就要增加通道数.

网友I(2013-01-31):
飘过拿分!

网友J:
楼上的 你的车太 帅了吧 是什么车啊! 介绍一下呢

网友K(2013-08-06):
有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