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入F3C 大虾们给个配置。。 什么空机 什么设备。。

楼主(2012-11-08):
如题。。。。。。。。
最好是  初级 中级 两套配置。。

网友:
JR SYLPHIDE E12
F3C直接一步到位就好了

网友:
sye12,非常好的机身

楼主:
有500级的F3C 不   550 太大了。

网友A:
初级的话可以从50级起步,运行费用和维修费用都低,中高级的话用90级的。

既然要飞F3C,那么飞机的精度和耐久性最重要,精度不用多说,耐久性不好的飞不了多久因为磨损等原因性能会变化,换零件也就意味着重新调整一遍,一台新装好的飞机要调整到悬停没什么缺 陷一般要调飞25-40起落,因为磨损精度下降而总是换零件的话一方面费用高,一方面浪费很多时间,这就是为什么飞F3C的都喜欢用日系机的原因,调好了只要不摔,飞上几年性能都没有变化,耐久性非常好。

50级别做练习用很好,不必强求全碳全金属,如果选择一台做工好的机子,塑料机做练习也足够,等你能感觉到塑料件和金属件之间的区别的时候再上高档机,那个时候你已经不会再因为人为因素摔机了。

F3C飞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装配和调整,同一台机,装的好第一个起落不应该有震动,不应该有双浆,其实F3C在装调的方面和3D机有很多区别。

飞机推荐的话,如果你真心喜欢F3C,就别图便宜买阳春机,否则等不了多久你肯定想换机,一买一卖花的钱更多。

50级: Hirobo SDX / JR Airskipper E8 / 雷虎 50
90级: Hirobo 90级系列,甚至D3也可以,D3的4号头可以调整到适应F3C飞行 / JR Airskipper E12, Sylphide E12 / 雷虎 G4 / E720系列

雷虎的机飞3C也属于历史悠久,价格比日产便宜,其实是练习用很好的选择,雷虎的精度和耐久性不比日产的差。

500和550级别飞3C不行,飞机稳定性差太多,3C很多时候要特意在风中练习,至少50级起步

网友:
如果已经有一定基础,如悬停、航线等,可以考虑一步到位上90级(700级)。
我们开始短暂用过雷虎50油机、后换成HIROBO 90油机、然后换成京商90油机、最后在2010年初换成亚拓电动F3C.
正如楼上说的,最重要是装机和调机。设置正确很重要。F3C对旋翼头和大桨要求较高,要慎重选择。
欢迎加入F3C行列,祝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的话可以从50级起步,运行费用和维修费用都低,中高级的话用90级的。

既然要飞F3C,那么飞机的精度和 ...

雷虎的3C 机  推荐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虎的3C 机  推荐款。。。

雷虎F3C机的话就E720吧,不错的飞机,一直喜欢,一直买不起。。。

楼主:
F3C 都是 有副的吗

网友:
无副翼怎么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