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飞控该选哪款?

楼主(2012-11-08):
CRIUS AIOP  . 玉兔 .APM2.5 ? 要上GPS 失控返航  遥控选天地飞7还是TH9X改er9x   电机 朗宇还是新西达?预算不多朗宇挺贵的 机架选600 的还是550的? 电池花牌2200MAH 25C 好吗

网友:
玉兔
郎宇
遥控不懂
机架随便
电池推荐ACE

网友:
别选了,直接收了我的吧!呵呵!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网友:
新手同问?首选兔子全套,电机电调机架还在琢磨?

网友A:
玉兔、朗宇、好盈、天7够用玉兔的GPS定点、返航和失控回家功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玉兔、朗宇、好盈、天7够用玉兔的GPS定点、返航和失控回家功能了

多谢!电调是好赢具体哪款合适啊!我用2216电机?天7控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电调是好赢具体哪款合适啊!我用2216电机?天7控有了?

我的配置是600全碳四轴机架+朗宇新款带桨座X2216的880KV+好盈4合1电调+1047桨,机架加云台加电池一共1235G,用25C的3S花牌2200电池,可悬停5分钟。今天准备上个卡片机试试!估计能悬停4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配置是600全碳四轴机架+朗宇新款带桨座X2216的880KV+好盈4合1电调+1047桨,机架加云台加电池一共1235 ...

谢谢哥们!我还打算用好赢天行者40A4S版的电调,不知道能用不?有人说速度不行?4合一电调有点浪费!缺乏兼容性!

网友A:
4合1兼容性不错啊!基本上我以后升级4822电机也能用了!4合1支持4S的!我用4S飞过了!呵呵!40A电调大不少,4块加起来又重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哥们!我还打算用好赢天行者40A4S版的电调,不知道能用不?有人说速度不行?4合一电调有点浪费!缺 ...

呃……刚刚忘记点回复了!你直接来看看我上一楼的回复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4合1兼容性不错啊!基本上我以后升级4822电机也能用了!4合1支持4S的!我用4S飞过了!呵呵!40A电调大不少, ...

2216电机,这点重量可以忽略!4合一要是里面挂了一个,不就。。。虽然一致性比较好,但是不便于维护哈!

网友:
我也新手,选的零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配置是600全碳四轴机架+朗宇新款带桨座X2216的880KV+好盈4合1电调+1047桨,机架加云台加电池一共1235 ...

时间有点短 不上2颗 2600MAH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有点短 不上2颗 2600MAH试试?

呵呵,现在多方面测试。还在确定最后到底用1047桨还是用1147桨,新买的高仿APC的1147还在路上,等桨定了后就买原装APC的桨,然后如果是11的话就上5200的3S,如果10的话就上3300或者5200的4S

网友:
学习中,不错继续潜水

网友:
大小都是差不多的 650和550的都差不多   飞控   XA-S的用起还挺好

网友C:
我觉得 AIOP或者APM2.5 比较好一些吧..比较喜欢开源的说...富斯9的话刷完固件和超值我觉得...朗宇的电机比较好一点..要是600的架子不推荐X600铝合金的那个..

网友:
准备玩航拍,学习中

网友:
新手当然是首选兔子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 AIOP或者APM2.5 比较好一些吧..比较喜欢开源的说...富斯9的话刷完固件和超值我觉得...朗宇的电机比较 ...

APM 能失控自动返航不?

网友:
玉兔吧  好折腾,不算麻烦,性价比好

网友:
电池的话2200毫安的20C就够了,你又不暴力飞行,20C足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玉兔、朗宇、好盈、天7够用玉兔的GPS定点、返航和失控回家功能了

我天六c  差一通道 舍哪个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天六c  差一通道 舍哪个好呢???

天6C是机械控?只有两段开关?那就设置1、自稳、定高、定点;2、自动回家;3、失控返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天6C是机械控?只有两段开关?那就设置1、自稳、定高、定点;2、自动回家;3、失控返航

只有6通,舍 失控返航???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只有6通,舍 失控返航???

6通我说的这三个功能都可以做上!失控返航不需要通道控制,只要5通道是个开关通道不是旋钮通道就可以设置!呃……不过你好像控不支持失控设置?如果控不支持的话就只有舍弃失控返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6通我说的这三个功能都可以做上!失控返航不需要通道控制,只要5通道是个开关通道不是旋钮通道就可以设置 ...

据说 某些飞控支持 紧急关控 的情况下,自动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说 某些飞控支持 紧急关控 的情况下,自动飞!!

天7或以上的控就可以。我之前用天7飞,现在天8X飞,都支持关控自动返航

网友D:
天6 看来不支持 失控设置 飞四轴也挺吃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天6 看来不支持 失控设置 飞四轴也挺吃力!

失控返航只是一个保险而已,一般情况下,多轴这么小一个东西,也不可能飞来超出视线。固定翼2米翼展的大机,飞过500米也是一个小点了,天6的可控距离应该随便500米了吧……没太大意义!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失控返航只是一个保险而已,一般情况下,多轴这么小一个东西,也不可能飞来超出视线。固定翼2米翼展的大机 ...

嗯 是 的 有道理啊! 我开始调试的时候 可以咨询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 是 的 有道理啊! 我开始调试的时候 可以咨询你哦!

呵呵,欢迎随时PM我……

网友E:
学习一下
好盈4合1,拉2216会不会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 能失控自动返航不?

mwc 海盗 apm都可以失控返航的.当然要GPS和自己设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一下
好盈4合1,拉2216会不会太小了?

不会小啊……2216在3S下拉1047和1147电流都不超过20A,4S下拉1047也不超过20A。以后换恒力4822也适用!何必一味追求大电调呢?电调也挺重的不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