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5KVA 自动稳压器改点焊,电焊的可行性?

楼主(2012-11-08):
有台坏的不能自动调压稳压器,里面是环形铁芯,想改点焊,电焊两用,不知电焊需要多大的电压,多少平方的铜线?

楼主:
内部详图,发图好辛苦

楼主:
还有这些,想废物利用,卖了没几个钱。买新的要好多钱。想请坛里的各位能人看看。。。

网友:
电焊机都是漏磁变压器,用这个空载倒是电流小,但是外特性太硬,需要另外加电抗器,否则不稳定,也容易烧。
不过可以试一下把变压器环形的锯个口子变成C型铁芯而增加漏磁,纯属瞎想,应该有计算确定尺寸的

网友:
环形变压器优点是漏磁小,但是抗磁饱和能力差电流大了容易烧。加保护电路限制电流应该没问题。你需要根据这个变压器的截面积计算磁通量,然后算出多大电流不至于磁饱和。然后算出最大输出电流来选取漆包线。我觉得改个变压器玩玩是很好的。论坛之前有人用环形变压器做了一个你可以参考一下,毕竟废品就是废品成功与否都不重要。关键是经过这个折腾的过程能让你学到不少东西,那它就发挥自己的价值了

网友A:
再加上大功率晶闸管弄个直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加上大功率晶闸管弄个直流的

这是个好主意,二手晶闸管也不贵,机械方面改动也不大

网友A:
号称5KvA我感觉最大电流还是按照不要超过4KW为妙甚至更少,变压器容量有可能虚标,就好像电脑电源拆了一个号称300W的。里面的大功率开关管就用两个75W的,撑死150

网友:
自耦变压器功率达不到标称功率,我以前制作一台 500 W 稳压器用的是 50 W 坏机床控制变压器铁芯绕制的,
要测量铁芯重新计算一下实际多少瓦。不过话说回来买一台小型铁芯焊机 2--3 百元,MINI  A 4 纸大小逆变焊机 6--7百元,
业余用 2.5 电焊条足够了,自己做得不偿失。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稳压器,和我的2KW功放的变压器一样大,正想改点焊机,电焊机已有。。

苦于是别人拆的,不知道那两根死220的输入端,输出端可以自己绕,楼主的是滑动的,破皮了。

我的不是,比较好用一点。

网友:
一直想买个佳士宝没钱

网友:
自偶变互藕功率打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号称5KvA我感觉最大电流还是按照不要超过4KW为妙甚至更少,变压器容量有可能虚标,就好像电脑电源拆了一个号 ...

这个不能这样算哦,管子承受热功率75瓦,和电源输出功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和电路设计以及其他部分用料关系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这样算哦,管子承受热功率75瓦,和电源输出功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和电路设计以及其他部分用 ...

这个没研究以为开关电源输出功率就是开关管的输出功率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看来还是买个划算了,这个只能用点焊加调压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