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钻和其他充电工具的噪音大不大?用过的朋友们说下

楼主(2012-11-08):
220v的手钻和曲线锯太吵了。。难受死了。。打算买二手18V的百得充电钻和卜派的充电马刀锯,用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A:
功率能量一定,转速一定,噪音会变小吗

网友B:
我有两把百得充电钻,以为转速比较低,所以声音比较小,力量也小的很

网友C:
220v手电钻和曲线锯如果可调速的话,声音大小就可控制,充电工具的力量远不如交流电的,但使用方便。另外开关电源供电的话,要求电流非常大,至少在30a以上。

网友D:
转速高的噪音都比较大额,建议上台钻。。

网友E:
这些工具我都有,充电的锯和钻声音会比有线的小点,主要是功率没有线的大,充电工具偶尔用用还行,如果长期大力使用,不耐用,就是方便点,要是用开关电源供电,是可以的,噪音也比有线的小点,但强调充电工具的设计只能满足业余DIY使用,用来吃饭用,还是用有线的吧。

网友F:
充电钻的噪音不大,马刀锯试试比较吵的(当然比直接交流的要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