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用3GX的吗?3GX怎么样呀!~~~~~~~~~~~~~~~~~~~~~~~~~~

楼主(2012-11-08):
准备入手亚拓450 PRO DFC ,看到坛子里那么多人低价卖3gx,不知道3gx怎么样,心里没底了。。。。。。。。。。。

网友A:
新手用没关系~~ 只要设定好就行
进阶级别或以上的飞手都不喜欢它。。。。 原因就不多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用没关系~~ 只要设定好就行
进阶级别或以上的飞手都不喜欢它。。。。 原因就不多说了。。。。

说说原因吧- - 我飞有副翼一段时间了 悬停航线都可以了 想入无副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说原因吧- - 我飞有副翼一段时间了 悬停航线都可以了 想入无副翼。。

那我还是建议你继续练习有副翼的,当你刚开始习惯了有副翼的然后去飞无副翼的会很不习惯~~` 更何况你现在只停留在航线阶段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还是建议你继续练习有副翼的,当你刚开始习惯了有副翼的然后去飞无副翼的会很不习惯~~` 更何况你现在 ...

还是比较想入无副翼,因为有副翼的有好多问题困扰着我-,-

网友:
LS正解。  字数你妹啊。

网友:
3GX足够你练习悬停跟航线的了

网友:
不对比还能玩玩,一对比就......

网友:
没事到二手区转转.不用到这找答 案.

网友:
谁用谁知道啊

网友:
调整好了很好飞,调不好再牛的设备都是垃圾

网友:
玩3GX  找死  我都后悔了   不信去试一试

网友:
3gx玩了三个月我了。。。尾巴一直逆时针温飘~~

现在想把他放得尾座上试试。。放的机身里感觉不好。

还是玩有副翼吧,舵机,陀螺都便宜。另外尽量皮传。。

网友:
调的好就好飞,调不好就综上说述!

网友:
最新3GX V2.2測試飛行影片-Jamie Robertson

剛出爐的3GX V2.2測試飛行影片來了!

由3D MASTERS世界冠軍Jamie Robertson親自操刀,為即將發佈給飛友升級,大躍進的3GX V2.2,做最後驗收飛行影片~保證精彩

网友:
建议你使用2.1的版本,各方面性能有了质的飞跃。我认为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陀螺仪。

网友:
3GX就是调整起来需要多用心,多学习。挺好的陀螺,当然你得先学习怎么用好它。如果你需要解析度更好,更好的,你可以选择MB,想再往上,自选方面优化的更完美的,就V8或者SK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