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力4822kv390电机实验数据

楼主(2012-11-08):
今天实测恒力4822kv390,4kg起飞6轴。用6s10400mah
电池
测试的。1238桨飞行15分钟开始报警,1447桨飞行16.5分钟开始报警。看来1447比1238可以多飞1分钟左右。
稳定性1238比1447强了。难道10400mah电池只能飞15分钟吗?效率咋不高呢?

楼主:
报警电压设置的3.6v

网友A:
那个型号至少要15寸到17寸效率才上得来

网友B:
看你要稳定性还是效率了

网友C:
不懂,但是知道恒力是珠海产的,目前专注多轴电机

网友D:
机重 ,电池容量,浆大小,决定飞行效率.
我们试验过很多机重,电池容量,浆大小,电机KV的搭配,如果搭配得好,XXD之流的电机,很容易超越恒力的效率.
恒力电机也不过是外转子的无刷而已,它并不能 高出其他电机的效率很多,换算成时间,20分钟
飞行时间,就增加1分钟半分钟,可以说,某些情况下,相同KV,相同功率的电机跟恒力比,甚至还高。
不过价格,恒力是人家的5倍价钱。

楼主:
10400mah的才飞15分钟,太少了点吧

网友E:
我的还没有飞。但是这个数据太失望吧!
我现在的5010电机,12寸浆。6S5000的电池可以飞12分钟。冲进去3600

网友A:
机器重量?

网友F:
看来恒力公布的数据太假了!!数据是APC1447油50%时电流是7A,拉力是1380克!!六个是多少拉力?最少也有7KG吧??

网友:
恒力太贵了哈

网友G:
3500g 1238桨 4S 10000电池 飞行15分半左右 我的是4225 哥们你的搭配正确么

网友:
要是能绘制出来拉力曲线就好了

网友H:
感觉1238的桨太保守了~~~~

网友I:
这就奇怪了,,,我的是恒力4822 570kv 4kg起飞,4s 15000mah,,悬停可是高达22分钟,当然这是悬停。用1447碳纤维的浆。。

网友I:
也是六轴,4s15000 相当于6s 10000 而且还比6s的电池要重300g的说。。。

网友I:
电池是最便宜的狮子4s 5200 3.6v报警

网友J:
怎么觉得2216的效率比较高?

楼主:
我用6s5800的电池飞,时间是12分钟。
5800重量850g,10400重量145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