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16v的铣床机头摇到最高装上铣夹头与工作台的距离是多少

楼主(2012-11-08):
在网上查了一下参数只看到垂直行程不知真正的中间距离     因为我想坐回转台和平口钳不知能不能方的下

网友A:
肯定放得下   16比x2还高一点点呢   放不下的话这种玩据都不会有销路了     但是你要装mt2转er才行  回转也要小的 100mm最好 平口钳也要小的    3寸合适了

反正这样的东西刚性太差了  你吃刀大点点他就叫唤   吃刀有多小?估计0.3mm就很大了   到时你就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放得下   16比x2还高一点点呢   放不下的话这种玩据都不会有销路了     但是你要装mt2转er才行  回转也 ...

是这样     就是看中它的重量和大小比较合适   再大家里没地方放了   真是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