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贴

楼主(2012-11-08):
为什么船轴是这个形状,后边t字形的那个竖起来管子起了什么作用 ,为什么不直接用一根铜管就好了?

网友:
好像是 留的注油用的吧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我准备动手改第一艘1/350的俾斯麦,想问配件的型号,比如什么样的遥控器,电调,电池,还有电机,多谢各位前辈指点了

网友:
一楼的说对了,加油润滑的。

网友:
加油嘴,密封用的

网友:
通过看帖,又学到东西了,顶~~~~

网友:
为什么下面要细管子,为什么不能一样粗????

网友:
为什么下面要细管子,

网友:
可能是水封,,,,

网友:
当然要细啊,粗的那节里面是润滑油,防水润滑用的!轴套要是都粗,轴在里面转不就乱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