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发现将出故障的舵机

楼主(2012-11-08):
现在市面上 大多数的舵机电机都还是有刷的,比如450常用的MD933, 113MG , 215MG

有刷电机不可避免的会有电刷磨损的问题 ,随着磨损的加剧, 空中突然出故障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后果是直接失控 摔机。

怎么样在地面自检时, 就检查出将要出故障的舵机呢?我想大多数和我一样的新手都会困惑这个问题

各位大大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学学习习!!楼下高手回答!!!

网友A:
缓慢打舵,检查有无抖舵,可以看看电位器是否磨损!飞一段时间以后可以卸开后盖,拔掉齿轮,给电机单独供电,看看空载电流,如果电流很小,且正反转自如,可以判断电刷磨损不是很厉害!如果电机正反转没那么顺,有些位置又不能顺利启动,那说明绕组可能烧毁一组,随时有死舵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慢打舵,检查有无抖舵,可以看看电位器是否磨损!飞一段时间以后可以卸开后盖,拔掉齿轮,给电机 ...

非常感谢, 深受启发 ,但是拆开舵机 单独接电流表测试电机 似乎稍麻烦了点, 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的办法呢?

网友:
学学习习!!楼上高手已经回答!!!

网友:
刚刚炸鸡,DS520 死舵的路过。飞了一年多,电刷磨损了。还是无刷的好啊。

网友:
这个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关注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深受启发 ,但是拆开舵机 单独接电流表测试电机 似乎稍麻烦了点, 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的办法呢? ...

用带电流输出显示的移动电源

网友:
我的绝招,找一个快要没电的1.5v干电池,如果正反转都能顺利启动,用手捏住还能继续运转起来,那说明电机寿命还未到期限呢

网友B:
完全只能看人品啊~

网友:
偶尔加电时跳一下,不知为什么,飞行中跳就炸了.
悬停突然动一下,可能是少了一个齿.

网友:
这个我还没想到过,有点危险也,舵机一般能用多久呢

网友:
有次飞得好好的,飞机自己开始刷锅,我原本还不会刷锅。前2秒我以为我是神童,2秒过后切熄火了。

网友:
舵機很少有飛坏的,基本都是炸坏的。除非你飛3C, 或是高手不炸雞。。。
真的沒必要買無刷。。

网友:
十字盆舵机是很耐用的,我用12元的9克塑料辉盛,飞悬停700多个电,都没事,现在还在飞,锁尾的舵机消耗就快很多,一般200个电就要挂的,挂的话,我就让它炸了。反正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了。

网友:
还有现在都有高压舵机了,但是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电压越低对舵机里的电机越好,坏的越慢,不解释了.

网友:
我新手 还没有几个起落!暂时可以不考虑这个问题!